联想G480

楼主(2016-03-22):
板号G48G48L纬创代工开机不触发,差RTC电路发现异常电压只有1.1v明显有问题,更换南桥搞定,今年修到第2台同样的问题换南桥好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遇到的不多 基本上都是短路和BIOS问题的

网友:
G480  还没修到啊  快来个吧

网友:
这机器 修的没见够换桥的

网友:
南桥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换桥不熟练

网友:
我很少换这样的南桥,如果测出电子电压不够,的确该换。

网友:
修过几个都是BIOS或者进水的

网友:
是不是桥上的电容有问题哦,用不着换桥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遇到那种问题

网友:
好像有一款联想 的机器,就是桥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
南桥把rtc拉低了这个故障真少见啊,台式板上的就有过一次

网友:
我也修道过 单不是G480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BIOS行不,版号是跟的对上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开机。。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换南桥才解决啊

网友:
牛  给你个赞  像你学习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个。不过内存的。BIOS搞定的

网友:
不是外围元件拉低电压就是桥了。

网友A:
修到过一片,上家修不好,焊了南桥,其实是内存没复位,断线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已解决

网友:
看来也是通病了。

网友:
难道这是通病?

网友:
如果南桥不是直接短路 发烫  这种问题都不修了

网友:
G480  BIOS爱坏 南桥坏的只碰到一次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碰到时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很少修到

网友:
测对地正常不

网友B:
G480的桥,J8C的,太爱坏了,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80的桥,J8C的,太爱坏了,都换了好几个了。

我也碰到过换南桥两台了,都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片,上家修不好,焊了南桥,其实是内存没复位,断线了

你修的是哪,断线的,内存的复位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是哪,断线的,内存的复位断线吗

对,内存复位的转换电路到内存槽的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