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B 进水机艰难维修 之前帖子删了吧

楼主(2016-03-22):
时间:2016年3月18号
人物:我.客户还有这台电脑
地点:合肥赛博数码城
        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特别是早上的空气真是“清新”啊。可是我上班迟到了,到那都已经10点了。(去的时候还在想,午饭该吃什么好)

刚到店里,就看到一个客户拿着苹果笔记本再跟老板谈些什么。老板说:“小吕,帮他电脑看看”。  接过电脑,首先就要跟客户聊聊了。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事情得从一年多以前说起了。当时电脑进了水,开不了机了。拿到售后说要换板,要价“4000”元。(听到这个数字,我的心中一万头草拟吗奔驰而过,这尼玛杀猪啊)。还好客户也不傻,果断拒绝了,然后就放了差不多一年,后来听说笔记本主板可以修,就找到我们了。废话也不多说了,拆开看看吧。

  当时忘了拍照,上张处理过的照片吧

画圈处为掉件腐蚀区域。奶奶个腿,腐蚀这么厉害。跟客户报价修好1000元,客户同意了,果断订个料板。两天后,料板到了。改补件的补件,有些焊盘都没了,只有飞线了。差不多了,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3,小绿灯亮了,说明待机正常,不触发。好吧,打开图纸点位找到
短接键盘接口第五脚,发现EC并没有发出高低高PM_PWRBTN_L上电请求信号。接着就查EC的待机工作条件吧。 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   接着查休眠信号,适配器电源好信号,以及发给桥的电源好信号都正常。基本怀疑EC坏了,因为之前EC那里已经进过水了。反正有料板在,换呗!
EC换好之后发现有充电电流了,(之前看过一篇帖子,说这款机子需要插上电池才能开机,所以我每次试的时候都带上电池。真的好麻烦,其实结果并不需要电池)满怀激动的心情触发开关,却并没有上电。不过PM_PWRBTN_L上电信号有了,总算成功一小步了
   既然上电信号有了就查桥的触发条件吧!第一步就找RTC
测量R1800 R1801 R1802 R1803竟然没有电压,打对地阻值无穷大。拿料板测一下,457,确定断线了。查其来源照片测C2610第一脚3.3V正常,直接飞两根线(因为两组电阻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反面,并且他们之间也是断的)
测量有3.3V了,接上电源还是不触发。(心理有些小毛躁了,真要骂娘了)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偶然看到看到U2600第12脚SYSCLK_CLK32K_RTC,
EC的时钟查了,桥的时钟可不能忘了啊。拿出波波一测没有波形,这个信号直接到桥的。量对地阻值200多,没有短路,换了再说吧。此时再用波波一测,波形出来了。这时候电流也蹭蹭的上去喽 满心欢喜的接屏测试,哪知道上电不亮机测所有供电正常唯独没有集显供电。论坛一查也有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解决。好吧只有上示波器了。首先测上管控制极,居然有波形 再测电感前端也有正常方波 接着测电感后端竟然有电压输出, 并且没有瞬间掉电实物图 难道是我万用表表笔没戳好?                                在经过我反复几次测量发现,在刚开始上电电流差不多跳到1.2—1.3的时候集显供电出来了,但过了一秒就没了,此时电流也就掉到0.6左右。这时我就开始蒙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关闭集显供电的呢? 刚开始看电感后端输出电压有杂波,以为是滤波不良,导致的掉电现象(实在没辙了,试试看吧)所以就把滤波电容给换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现在想想也是,滤波不良引起的保护掉电,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没办法把电感换了,不行!上下MOS管也换了,直到CPU供电芯片也换了,然而现象还是不变。
由于客户催的急,老板说不行就换板吧! 我差点就放弃了,但是我不甘心啊。我这人性子比较耿,花了这么多心思,哪能说放弃就放弃,还是再啃啃吧。
    在我无意中,插上U盘发现指示灯在闪烁。(我的U盘是有指示灯的,当指示灯闪烁的时候说明U盘已经被识别了,用来判断主板是否跑马完成)此时我的大脑立即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款机器的集显供电被关闭时正常现象,在他需要的时候才会开启。说干就干,直接找到屏接口J9000. 当查到PPVOUT_SW_LCDBLKT只有0V不正常。 该信号是由PPBUS_SW_LCDBLKT_PWR转换而来,来源于PPBUS_S0_LCDBLKT。用表笔一测F9700已经挂了,焊盘已经腐蚀了。只好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了。 此时再一次接屏,美丽的小苹果出来了。再附两张良机图 因为这种集显供电的方式比较特殊,我本人是第一次遇到,特地写下这篇帖子。如有遗漏和需要纠正的地方请及时提醒。
       由于网络不好上传好几次都失败了,熬到12点才写完。第二天能上传图片才算编辑完成。希望大家能多多加分支持吧 图纸和点位在之前的帖子里已经上传过了,为了避免占用服务器资源,这里就不再上传了。这是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222-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不加电池可以开机吧,修到太多这个板子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没的说了

网友:
从待机修到屏接口,修好的确不易,超赞。

网友:
之前的帖子上传不了图片,本以为保存草稿,第二天上传。没想到保存草稿都被上传上来了,希望版主把之前的贴子删了吧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现在Intel的核显供电都是这样的,见过很多H61的板都是这样开始有,硬启过程中核显有0.5V左右,数字表是可以测量的好快就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现在Intel的核显供电都是这样的,见过很多H61的板都是这样开始有,硬启过程中核显有0.5V左右 ...

台式机主板修的少啊

网友B:
我点位图还不太会看。。。。。很多机子没法下手呢

网友C:
楼主技术一流,一千块钱到手

网友D:
LZ维修经验丰富,机子修得不错。

网友E:
这帖子编辑了很长时间吧

网友:
技术很精湛,也很细心  谢谢LZ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编辑了很长时间吧

上传失败了 还得重新编辑  说多了都是泪啊  哥们加点分吧

网友G:
这线飞的。。。。我也是醉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线飞的。。。。我也是醉了哈哈

随便飞的 机子没问题了  再弄好点

网友H:
楼主技术没话说,真想跟你学习呀,只恨知道你太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便飞的 机子没问题了  再弄好点

好吧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就那么直接塞进去的呢哈哈

网友:
修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
含金量很高啊

网友:
牛逼的维修 收藏了 加分

网友:
厉害,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I:
卧槽 大写的牛逼啊 就是干 就是换

网友J:
应你的要求,已经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你的要求,已经删除!

版主费心了

网友:
客气了,份内之事儿,职责所在!

网友:
苹果的我还不怎么熟悉阿

网友K:
接本时 进系统死机  不装显卡驱动  可以进系统
定显卡芯片 换显卡 碰歪了 q8931 r8754  r8623 r8624 r8796 r8611  l8930 q8961 q8930 l8960
根据图纸  点位 发了 料板  补好歪的和掉的

开机 暗屏   查 f9700 断路   量后级无短路  也没动别的   就直连了f97oo  屏线  接口冒烟

我昨天 发给基地了  我想弄了  都吐了

网友L:
修是很厉害 都这样了 修好能用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接本时 进系统死机  不装显卡驱动  可以进系统
定显卡芯片 换显卡 碰歪了 q8931 r8754  r8623 r8624 r879 ...

你量的时候接屏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是很厉害 都这样了 修好能用住吗

看电视看了半天了

网友:
不错,有实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量的时候接屏线了吗

接了  后边的二极管 也好的  昨天 发给基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没话说,真想跟你学习呀,只恨知道你太晚

交朋友没问题啊  有时间多交流交流

网友:
楼主这技术  牛叉

网友M:
高手啊,不过那个集显那里还是有点疑惑啊,是插上屏线以后,才会出集显的吗?这个集显电压在EDID正常以后才持续为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啊,不过那个集显那里还是有点疑惑啊,是插上屏线以后,才会出集显的吗?这个集显电压在EDID正常以后才 ...

由于客户催的急就没做深入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点位图还不太会看。。。。。很多机子没法下手呢

点位图会用的话其实很方便的

网友:
呵呵  兄台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维修经验丰富,机子修得不错。

入这行也才一年时间 都是自学的  算不上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一流,一千块钱到手

钱都是老板的啊

网友:
别 担待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卧槽 大写的牛逼啊 就是干 就是换

有料板在修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N:
嗯,哥们,修的写的都不错啊,我们修进水的起步价就只能数3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嗯,哥们,修的写的都不错啊,我们修进水的起步价就只能数300啊

售后给他报4000 我们报1000 他会觉得很划算 报价还是有很多门道的  不是死的

网友O:
这个帖子真的是没话说,满满的十分外加精华都给你上了,希望楼主多发经验帖子,让大家都跟着学习,从这帖子中可以看得出,楼主的技术很硬啊,真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帖子真的是没话说,满满的十分外加精华都给你上了,希望楼主多发经验帖子,让大家都跟着学习,从这帖子 ...

版主过誉了,我也是入行才一年,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感谢帮助加精,赏分。我会更努力的

网友:
其实苹果笔记本很好判断有没有显示!就是开机的时候把喇叭带上!

网友:
楼主苹果机修的很顺a

网友:
进水氧化断线这么都能一一查出故障

网友:
这个确实不得了,高手高手,苹果的进水就是麻烦

网友P:
楼主技术不错,我就修过一次进水的,苹果,把水清理完了就好了

网友:
多来点这样的贴子啊

网友:
楼主自学苹果机都修得这么好,必须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嗯,哥们,修的写的都不错啊,我们修进水的起步价就只能数300啊

苹果维修收费高,都这样啊,你们有些低了,可以灵活掌握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技术不错,我就修过一次进水的,苹果,把水清理完了就好了

真有这么好的馅饼啊

网友:
不触发没背光    修的不错  ^6^

网友:
值得学习的帖子,,不抛弃不放弃 支持

网友R:
进水一年没管可见腐蚀的严重性,楼主修机有魄力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上传失败了 还得重新编辑  说多了都是泪啊  哥们加点分吧

*脏话*   你他吗怎么这么牛掰  好多问题都被你修复了   你也是个神人啊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T:
楼主厉害,这么难啃的板子居然被楼主给秒了。学习了,学习了,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脏话*   你他吗怎么这么牛掰  好多问题都被你修复了   你也是个神人啊

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厉害,这么难啃的板子居然被楼主给秒了。学习了,学习了,给楼主加分了

运气好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进水一年没管可见腐蚀的严重性,楼主修机有魄力

运气还是有很大成分的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U:
PPVOUT_SW_LCDBLKT会引起集显供电被拉低,很好的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U:
PPVOUT_SW_LCDBLKT会引起集显供电被拉低,很好的经验

听你这么一说  很有可能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听你这么一说  很有可能啊

只是有点想不通这个原理,但楼主确实依这个原由修好的,没弄清楚原理前,权当是个经验有待验证了,纯是讨论,没有质疑楼主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只是有点想不通这个原理,但楼主确实依这个原由修好的,没弄清楚原理前,权当是个经验有待验证了,纯是讨 ...

我进苹果系统看电视的时候 量集显供电有0.2v电压  windows系统没试  进系统之前集显供电是没有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F:
我进苹果系统看电视的时候 量集显供电有0.2v电压  windows系统没试  进系统之前集显供电是没有的

你这样说我也好像有点类似的印象,监测过一台AIR的集显供电很低。针对楼主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先前有故障的背光供电PPVOUT_SW_LCDBLKT的有无与集显供电没有直接关系,而修复这路供电后,集显供电不过是随系统的需要而输出不同的低电压

网友V:
LZ比我狠,我通常最多800,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这样说我也好像有点类似的印象,监测过一台AIR的集显供电很低。针对楼主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

呵呵  我之前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V:
LZ比我狠,我通常最多800,

关键 有人报4000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交朋友没问题啊  有时间多交流交流

我从合肥百脑汇出来的,学的不好呀

网友:
呵呵 看来咱们很近啊  留个qq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真有这么好的馅饼啊

恩,问题不大,是声卡出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 有人报4000了啊

也是呀,这么高

网友:
修好不容易,既然腐蚀得这么厉害,修好能耐用不?

网友:
维修过程详细,位置明确,确实是一篇经典的维修案例,很值得我这种维修苹果少的人的学习!

网友:
技术精湛,心细

网友:
这个好,修的难过,收货的肯定要多,加分。

网友W:
PPVOUT_SW_LCDBKLT     正常  电压  多少?    不是还经过U9701升压吗?   新手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W:
PPVOUT_SW_LCDBKLT     正常  电压  多少?    不是还经过U9701升压吗?   新手疑问

PPYOUT_SW_LCDBKLT 正常电压是12伏多,经过升压芯片升压后,至少在27——30伏之间。你看看电路图会明白的。

网友:
很利害啊,这样都修出来了,不过这样飞来飞去,客户知道该兔血了。

网友X:
这个修法1000肯定值了 但是稳定吗

网友:
这个技术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修法1000肯定值了 但是稳定吗

只是腐蚀断线 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W:
PPVOUT_SW_LCDBKLT     正常  电压  多少?    不是还经过U9701升压吗?   新手疑问

PPVOUT_SW_LCDBKLT  是升压后的电压 背光供电  具体多少我没测 测了之后告诉你 大概2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PPVOUT_SW_LCDBKLT  是升压后的电压 背光供电  具体多少我没测 测了之后告诉你 大概25V左右

画的有点丑  PPBUS_SW_LCDBKLT_PWR是背光主供电经U9701升压后产生PPVOUT_SW_LCDBKLT.大概25V左右的电压吧。同时PPBUS_SW_LCDBKLT_PWR通过分压作为U9701的开启信号。

网友Y:
这机器是双显卡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F:
PPVOUT_SW_LCDBKLT  是升压后的电压 背光供电  具体多少我没测 测了之后告诉你 大概25V左右

这个是   背光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是   背光供电吧?

你觉得除了背光供电还有哪个供电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机器是双显卡吗

没有显卡哦

网友:
楼主 太牛逼了   这样也能修好  强大的不可思意啊 多发帖  我们学习下  加分是必须的哈

网友:
楼主,点位图怎么用

网友:
牛贴     这种帖子应该多加分

网友:
你上传的图纸是不是820-3115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进水了不开机 有促发动作

网友:
你用的啥点位图软件 我的系统64位的W7 咋用不起呢

网友:
看看帖子学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