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问一下19寸液晶灯管的阻值是多大?

楼主(2016-03-22):
请问一下19寸液晶灯管的阻值是多大?

网友A:
比较一下他们的电流应该就能找出坏的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一下他们的电流应该就能找出坏的灯管了

那里是高压呀,表会不会打坏掉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呀,给灯管测试仪供电看电流....

网友:
灯管是内部充了气的,无法直接用表测量,只能用其他设备点亮测试。

网友B:
用灯管测试的工具,接可调电源,看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灯管测试的工具,接可调电源,看电流是否一致

哦,不错,是个好方法,不过要去买可调电源

网友:
灯管测量什么阻值,,,它不导通时为无穷,,,导通后视所加电压而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不错,是个好方法,不过要去买可调电源

要不就用个单灯高压条,把12V串10k电阻到开关信号。
接12V电源看能点亮不

网友:
你发的这两个帖子都很有意思,这个是灯管阻值,另一个是高压板上的高压测量,,,还是多动手实践吧

网友:
灯管的阻值是不一样的,正常的电流有0.6几的,还有0.7几的,

网友:
灯管是没有阻值的,

网友:
没有阻值的,只能用灯管测试条测试,,看电流和整条灯管亮度均匀不

网友:
试灯器试啊  用可调电源

网友:
几百M吧,正常是测不了的

网友:
阻值没去测过 但是测量好坏直接用可调试电源测试

网友:
看电流,可调电源

网友:
灯管阻值没去测量过,。。,

网友:
灯管的主要参数是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