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测试高压变压器有没有输出的方法?

楼主(2016-03-22):
某日看到一书写道,测试高压变压器有没有输出的方法:将指针万用表的表笔靠在灯管的供电线路上,看表针是否来回摆动。很是不解。这里说的表笔是不是一只笔,另一只呢?要不要接地。还有万用表应该打在哪个档位呢?

网友A:
一般是不建议这么测的,LCD高压开启一瞬间是1700V左右,表打到750V交流档,把2支表笔分别接灯管的2个脚,开机的一瞬间看到表针很大幅度的一摆动,马上撤表笔,要不会烧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不建议这么测的,LCD高压开启一瞬间是1700V左右,表打到750V交流档,把2支表笔分别接灯管的2个脚,开 ...

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这是要作死呀

网友:
实用性不大

网友:
高压变压 一般测阻值来断定是否坏
你要是上电测量 有点危险

网友:
有没有输出,直接接个灯管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靠经验判断,直接测量有1500V以上高压,很危险。我一般是通过测试灯管测试,如果一只或一组灯管只亮一半或者高压端亮一点,基本可以判定是升压块出问题。

网友C:
一般我是直接用外接灯管测试,我一个徒弟拔灯管没断电,
然后手一个黑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这是要作死呀

书上写的,好像只是用一支表笔,另一只好像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是直接用外接灯管测试,我一个徒弟拔灯管没断电,
然后手一个黑洞

书上写的意思,是不是只是用一支表笔呢?

网友D:
我试过了,是用一支表笔来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是用一支表笔来测的

你如何测的?那个方法行不行,拍个片上传看一下,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太危险了,那么高的高压,还是测灯管吧

网友F:
  另一只表笔悬空  串联空气分压 这是以前维修用指针表 最常用的一种 测高压方式    适用与电流较大能够对人体产生伤害的高压    对于LCD 显示器的高压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因为电流很小 我一直都是直接用镊子靠近高压包的高压脚看是否有拉弧  遇到灯管亮度不够 可以通过拉弧距离判断 高压强度是否足够(拉弧会烧红镊子尖尖)  偶尔被LCD 高压电 电到 不会有电流伤害 但是拉弧产生的热量会迅速烧焦皮肤(热伤害)很小的一个点   就是一股肉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如何测的?那个方法行不行,拍个片上传看一下,很想知道结果

表针会动就说明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一只表笔悬空  串联空气分压 这是以前维修用指针表 最常用的一种 测高压方式    适用与电流较大能够对 ...

很专业的回答,很强

网友:
昨天我就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32寸电视背光高压包输出两根线。链接下一个高压板,下级高压板上面还有8组高压包,背光闪,,我直接先用1000v直流档位(因为液晶电视修的少。第一次碰过这电路设计,为了安全就用1000v)测试上级高压包的输出那两根线,,以为会输出24v之类给下级高压包用,,结果表听到蜂鸣器有很高的频率在叫(很小声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去,高压啊,不过表明有输出就是了,还好没有烧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