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V 要连接几次才能 开机

楼主(2016-03-22):
华硕 K55V 要连接几次才能 开机 一但开机 又正常 用 但关时 关不断电源 灯亮 风扇转 请教各位
华硕

网友:
BIOS 已经 刷了 EC 已经换了全新的

网友:
关不断电源 灯亮 风扇转 请教各位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换个SB试试、、、

网友:
SB 这机器没有 SB 只有 PCH

网友:
VSUS_ON 待机是 不是 高 接电的一瞬间是高 马上变低 但一但开了机 这个就是高了 VSUS_ON

网友:
电路图片444444444444444

网友:
PM_SLP_SUS# 找到位直 PM_DPWROK 找不到

网友:
AC_IN 是一个 方波

网友:
有线的网卡能正常使用吗?检查一下网络唤醒!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按网上公布的 时序看 按开关前的 第3 . 4 5 6 7 几个都 没有 奇怪了
但 多按几次 开关 一旦开机好了 这些电压都正常。

网友:
时序 3 到 时序 10 都找不到

网友:
关机不完全的机子修到过一个,本来是个进水机,好不容易修开机正常了,后来又要修关机,最后没修好,让客户每次关机都拔电源

网友:
上次的机器 今天换了一个全新的 PCH 原装 还是一样
要按开关好多次(快按)才能开机
开机后又正常

网友:
估计又是个排阻问题

网友:
EC 旁边的 3个排阻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各位大师 没有一个人 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