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 如何用Arduino 来改造温度计?

楼主(2016-03-22):
diy制作 如何用Arduino 来改造温度计?

  Arduino是我们diy制作的必备法宝。借助Arduino 开发板,我们通过简单的代码程序就可以实现一些常用电子设备的运行功能。之前我们用Arduino diy制作一些小作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diy制作 Arduino温度计。这款温度计既可以作为日常温度计使用,又可以进行家用装饰,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diy制作 Arduino温度计的方法步骤。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1

  一、diy制作 Arduino温度计的材料:

  Arduino UNO  x1
  Arduino扩展板  x1
  Lm35温度传感器  x1
  9g舵机  x1
  导线若干
  A4白卡纸  x1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2

  二、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盒子的制作

  准备好工具和卡纸

  首先,我们要用尺子和铅笔把要做的方盒子的平面图按照下面示意图,在纸上画出来,盒子的尺寸大小按照可以放得下一个Arduino板的尺寸,这里非常考验空间想象力和盒子的构造。

  方纸盒子展开图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3

  画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剪刀把它剪下来,如下图所示:

  剪好后的展开图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4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小水滴样子的指针,大家用剩下的卡纸料上随手剪一个上色就行。

  接下来直接按照原来画的边线进行对折即可,记得有画线的一面向里面,这样可以保证外观的整洁度。在这里大家记得拿出自己的彩色笔哦!给它设计一个好看的涂装,刻度划分可以自己去设计。

 盒子制作完成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5

  三、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Arduino电路搭建及组装

  完成上一步的盒子制作之后,这一步我们要完成的就是整个作品的核心部分,传感器连接与电路搭建,连接图如下所示:

  电路连接图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6

  电路实物连接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7

  连接好电路之后,把舵机装在盒子里面,安装前要在盒子前面开一个小孔,然后用热熔胶把舵机固定在纸盒上,如图所示:

  安装舵机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8

  小水滴指针是如何安装到舵机上的呢?这里就要用到舵机自带的舵盘啦!直接用双面胶就把指针固定在舵盘上了,请看下图:

  多盘与指针安装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9

  安装舵机、舵盘、指针到纸盒

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 图10

  在这里就完成了硬件的所有diy制作,接下来就是写驱动程序。
  四、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程序编写

  Arduino驱动程序编写,我们还是用到Arduino>
  #include
  #include
  Servo myservo;

  int a,val;   //定义变量
  float temperature;     //定义浮点型变量,用于存放转换后的温度
  int B=3975;              //热敏电阻的基础参考值B
  float resistance;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4); //定义舵机驱动端口
  }
  void loop()
  {
  a=analogRead(0); //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模拟值
  resistance=(float)(1023-a)*10000/a; //计算出传感器的电阻值
  temperature=1/(log(resistance/10000)/B+1/298.15)-273.15;//将电阻值转换成温度值
  delay(500); //延时500毫秒
  val=map(temperature,0,50,0,180); //将转换的温度值映射到舵机的角度值
  myservo.write(val); //舵机转到相应的角度
  }
  以上是diy制作Arduino温度计的方法步骤,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们做个试试吧!虽然简单,却是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