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7 PLUS全网通 救砖~

楼主(2016-03-22):
        上次在 刷机大师下了个ROM 把手机整挂了。 卡升级提示界面。。 尔后  网络上下的 Msm8x39DownloadTool.exe 升级 版本错误。导致 开机都无法开了。所以有的时候 东西一定要对,错了,就走歪路了。 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下面连接为 64G r7 plus 全网通版本 ,淘宝购买的.

        高通CPU 救砖有几个要点。。
1.要在关机状态下,  按住 音量 上  键  然后插数据线。  这样才可以有硬件提示。。
2. win7 状态下 要安装硬件驱动的话,一般需要关闭  数字证书认证。。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管理员CMD运行,重启电脑,或者进入策略管理器里面关闭)

刷机包 +分 留邮箱 。。

网友A:
1194293711@qq       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94293711@qq       教一下

已发,请确定你的手机为  64G的 全网通 R7 PLUS 型号别搞错了。 可以 帮忙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