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神舟k580c一个 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行求助

楼主(2016-03-22):
今天修到一个神州k580c i7d1的机器   报修鼓掌是不开机    到手一测是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能开机    首先怀疑的就是充放电电路E:\重要文件\接受文件\MobileFile  看到充电芯片的引脚有点黑  貌似是进水了 先用刀片刮刮那几个引脚看看是不是有断线   。刮开之后没有发现断线  就开始找图纸了,
在迅维权里边搜版号根本搜不到图纸   后来搜的神州k580c就有了
此贴问题在10楼 11楼 12楼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检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应该不难修,查隔离,适配器到ec的检测

网友:
估计进水了吧?

网友A:
然后呢?你发的这个帖子想说明些什么?是否后续还有?请继续编辑写明

网友:
适配器接入检测信号

网友:
故障说的不太清楚啊,电源电流到多少,ACIN,充电芯片的DCIN,ACOK,也没几个信号

网友:
昨天被领导叫去搬砖了   没继续    现在继续写

网友:
这是主板充电芯片图

网友:
这是图纸。。

网友:
图纸上的23脚都正常   37脚也有20v分压出来的2.6v  正常     但是36脚没有acin输出   目测充电芯片坏了   正在等芯片中    还有什么能测量的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你发的这个帖子想说明些什么?是否后续还有?请继续编辑写明

昨天被领导叫去折腾库房了    今天腾出时间来写些   手里还有两块别的板子  有时间再写上

网友B:
问题不大,百分之百能修好,虽然以前没修过,三个小时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百分之百能修好,虽然以前没修过,三个小时修好

这个芯片太难焊了     焊上之后不能充电   。。。后来说加焊下 还把芯片给搞丢了   在等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