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待机电流0.1A不触发,无3V5V

楼主(2016-03-22):
HP6930P电脑一台。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A 按开关无反应,折机观察,无进水,修过等异常,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公共点电压正常,3V,5V电压没有。
板号:07208-2 48.4v901.021
inter南北桥架构,82802IEM (ICH9)南桥,TPS51120  3V,5V芯片 EC芯片SMSC KB1901    3V,5V芯片TPS51120

该主板通电后51120芯片发热,差点把手烫个泡,但是故障点不在芯片本身
虽然51120芯片的工作流程,论坛里已有很多前辈分析的非常到位,但是今天在下在此献丑还想再简单描述该主板和51120芯片有联系
的故障现象。
一:赘述51120芯片工作流流程 1,22脚VIN 19V供电,9,10脚,EN3,EN5 悬空,根据定义,直接输出LDO,3.3VL,5VL 给EC芯片,南桥芯片提供待机电压,准备
下一步动作,EN1,EN2,收到指令,芯片正常工作,输出待机3V,5V.

此板无3V,5V输出,倒推芯片工作流程,先测量芯片的LDO输出,无LDO输出,测量vreg3,vreg5,VREG5输出正常,VREG3输出0V 不正常,不正常的原因应该有两
个,一是芯片坏,二是负载有短路,去掉电阻R577即可判断是芯片损坏,还是负载短路,
去掉R577后,VREG3 电压正常了,看来是负载短,下一步查找出哪个芯片短路即可,VREG3电压去向太多,排除法工程太大,得用烧机法,可调电源调到1.5V接到R577一端,数秒钟,摸到EC芯片发烫,风枪取下EC芯片,阻值恢复正常,料板中拆一下焊接上,
通电,待机0.034,待机3V,5V正常,按开关上电开机正常了,到此维修结束.
结后语:鉴于维修自己水平有限,所写贴子难免有谬误之处,垦请论坛讲师,广大同仁,批评斧正。

在此借【迅维】论坛贵地对饼哥,赵中秋讲师的悉心培训和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和祝福,也非常感谢论坛里前辈,师兄,同学,祝饼哥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祝基地越来越好

网友:
迅维学员就是不一样,分析的如此透彻,新手们要是能仔细看你的帖子,相信可以学到不少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起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网友:
谢谢师兄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赞一个

网友:
师兄 维修技术精湛 一步到位 在下佩服

网友:
抛砖引玉,承蒙各位前辈关照,万分感谢

网友A:
师兄,祝你生意兴隆 。技术更上一层楼,谢谢你的BIOS。

网友:
不客气,资源就要共享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祝你生意兴隆 。技术更上一层楼,谢谢你的BIOS。

给我加分呗谢谢

网友:
待机0.1明显偏高 有短路

网友:
是LDO负载短路,是EC芯片

网友:
可以出师了

网友:
师兄给我加点分呗

网友:
quan图   你可以出来做师傅了

网友:
师兄不错 手工很屌的样子

网友:
掉电的问题啊

网友:
帮忙加分呗

网友B:
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帮我加点发呗

网友:
短路了 吧,这个

网友C:
那这个应该是线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应该是线性短路了

是线性负载短路了

网友D:
新手们要是能仔细看你的帖子,相信可以学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们要是能仔细看你的帖子,相信可以学到不少

帮忙加分呗

网友E:
思路清晰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才是硬道理

这都得感谢饼哥的悉心教导

网友:
待机0.1基本都是ec 挂了

网友:
还是师兄经验丰富呀

网友F:
待机芯片发烫我修到的有几个原因:1、LDO短路  2、LDO电压低【阻值正常】3、EN开启不正常 4、VIN电阻变质引起(看到论坛高手有这样总结过)5、芯片坏

但是修这么多,芯片本身坏的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芯片发烫我修到的有几个原因:1、LDO短路  2、LDO电压低【阻值正常】3、EN开启不正常 4、VIN电阻变质引 ...

是这样的,待机芯片没坏,是EC芯片坏了

网友G:
楼主文采了得,想必是饱读诗书,粗看文章,便知楼主文质彬彬谦逊大方,遂加好友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文采了得,想必是饱读诗书,粗看文章,便知楼主文质彬彬谦逊大方,遂加好友之。

承蒙抬爱,盛名之下,难副其实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学习高手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等菜鸟学习啦!!!

网友:
对小白来说是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鼓励

网友:
支持迅维   楼主 思路清晰   领教了

网友H:
3V负载短路,拉低电压。断开电阻。接另一端烧机。不是应该用3V烧吗?怎么用1.5V烧?

网友:
引用 网友H:
3V负载短路,拉低电压。断开电阻。接另一端烧机。不是应该用3V烧吗?怎么用1.5V烧?

烧机尽量用低电压,电流2A,如果烧不出来,逐渐加大

网友I:
线性电压短路 正常维修思路,我们迅维学员基础学的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性电压短路 正常维修思路,我们迅维学员基础学的扎实。

师兄过奖了,弟资质愚钝,仰仗【迅维】基地讲师,倾心栽培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  心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LZ思路好清晰,PFPF呀。。

网友:
谢谢加分,其实就是个短路的故障

网友:
tps spare needs to check 9th pin

网友J:
楼主无私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 值得鼓励学习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无私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 值得鼓励学习 !

谢谢加分,说到无私,基地论坛的讲师,和师兄,才是功德无量

网友:
待机一般多少为准啊

网友K:
待机扁高。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机扁高。肯定是短路了

师兄说的对,确实是有短路了,多半是EC短路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EC坏的多。

网友L:
6666666      会看图纸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L:
6666666      会看图纸就是牛

图纸阅读并不太难

网友:
学习了。每天都要逛论坛。

网友H:
先是VIN19 然后在是线性电压 3V 5V 然后在是E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是VIN19 然后在是线性电压 3V 5V 然后在是EN吗?

TPS51120有四个EN引脚,其中两个是开启线性的,具体情况看接法,芯片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M:
原来的待机芯片换了吗  需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原来的待机芯片换了吗  需要换吗

没有,不是待机芯片的事,是EC的问题

网友:
最怕修这类机子,怕找不到毛病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很值得鼓励  很值得 学习   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       多谢分享   这机器修的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了帖子有帮助.现在才知道能拆掉R577这个位置的电阻能判断芯片好坏.之前也遇到类似问题.但是不知道可以拆掉电阻来看芯片好坏.现在还是不理解为什么电阻一边15V一边没电.怎么这15V不能过来.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就是语言组织表达的不是很好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修了多久,要多少分

网友:
掉电可能是短了,坏的东西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