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Q114 大短路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有图片

楼主(2016-03-22):
今天接到一个  本本看着还不错的 hp 黑色 高端大气的样子 有待机不触发 拆开 看看吧 一看 好像是被人 动过 2个 场馆的样子 然后 打对地阻值  吓死我了  短路  拆个 笔记本 拆短路吗 不至于吧  插上适配器 不短 啊 好好的 待机 ,  各个 大电感都是短路 个别不短路的  好吧 没遇到 问了 同行也没遇到   特发 此贴

  让 你们看看 有没有 遇到的  这是怎么  造成的   还有 维修的价值没有

网友A:
CPU挂的几率为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挂的几率为80%

可以给你说 cpu 没挂   我测量了 背面的 电容没事  倒是  cpu芯片 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你说 cpu 没挂   我测量了 背面的 电容没事  倒是  cpu芯片 挂了

开始拆各大电感吧,拆一下测一下,请问你说的CPU 没挂,倒是CPU芯片挂了啥意思,供电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拆各大电感吧,拆一下测一下,请问你说的CPU 没挂,倒是CPU芯片挂了啥意思,供电芯片挂了?

3v 烧鸡啊  去掉3个件了 还短   决定放弃

网友:
怀疑 后级短路大短路 或者   b+短路 或者  高电压 流过b+

网友:
估计是稳压管短了

网友D:
坐等楼主回复结果

网友:
这估计CPU都挂了吧,CPU要是挂了就没必要去修了,用烧鸡大法烧下就知道了,这么多短路还是大短,很容易判断哪里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回复结果

别等了  烧坏的 东西多 不修了

网友:
板载CPU 难搞

网友:
CPU要是挂了就没必要去修了

网友E:
cpu供电对地阻值是2 算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对地阻值是2 算短路吗

算啊   你这个 你懂不懂   cnmlgbwrnlmrn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