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电源坏了 求大神帮助分析

楼主(2016-03-22):
安泰信电源坏了  不会修就手绘了图纸后还是修不好 求大神帮助分析自己手绘的图纸 这个图纸下载不到只能手绘

30.36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安泰信3005手绘图纸

网友:
你直接传JPG图片,这样要下载分

网友:
jpg的不清楚 没法看呀

网友:
楼主,方便把你的Protel 99共享到网盘么,我下载了N多个总是不行!谢谢

网友:
安泰信的电源电压跳变,这个是通病,电位器坏了。哈哈,不过我用的不是这个品牌电源

网友:
我这个不是电位器问题  用一会电压慢慢的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只有几伏

网友:
protel我的也是网上下载的   是不是没安装好   ?

网友:
安泰信也是品牌哟

网友:
你可以返回深圳厂家,不要维修费,只承担来回运费,我的一个新买的运到家一试就是坏的,只好返厂了

网友:
我主要想自己给修好  主要是好奇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    修了好久没修好不想放弃

网友:
安泰信就是一个垃圾公司,什么都做,质量差的要死,我是上大当了。

网友:
下载要扣分的,你直接贴图吧

网友:
安泰信3005  贴图

网友:
根据实际电路手绘的  看不懂原理  希望大神能看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
你换掉散热片上的两个大的调整管试试,我修好过

网友:
请把详图发我邮箱lipeter801@163.com我看看

网友:
查看电压调节电位器是否正常,粗调

网友:
你应该弄个网盘什么的再让别人下载,这个要扣下载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