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7591 CORE I7四代 被摘件维修

楼主(2016-03-22):
前些天接客户MS-1759,原机因进液再别处修后因价格问题客户放弃维修,后到我处。此板无图纸。拆机离线排查,首先EC初始供电3.3LDO对地异常基本判定1225c坏。换,LDO OK ,继续离线排查3.3VA对地稍低,只有0.252(二极管档),有可能是网卡导致但基本上3.3V能出。跨过继续 发现PCH 1.8V VDD磁珠被人为摘除。

补上后,继续反复排查,判断其逻辑关系,未发现明显异常。上电反复3次(0.2几~0.3几A)后达到0.602A两次掉电。上电瞬间各主要电压及其转成电压均已正常发出。(此处重点是显示部分处各大VDD,如3.3V转成3.3VGA 此板GPU VDD1.0V由PCH CORE 1.05转成,显存供电由内存供电转成,还有GPU1.8V vdd由系统1.8V LDO转成。因此几处是S0段开启的末端电压,基本上证明其开启信号完整。此板CPU部分1.05V提拉是系统1.05v直供。1.35V由内存供电转成。)
明显CPU未完全加电,CPU CORE以有但明显异常。(此板无集显 供电,只有主CORE)。

综合上述基本上S0_PWRGD 应该有了那H_PWRGD是否正常呢?CPU CORE pwm是ISL 95812 无datasheet,在论坛里找到了其引脚定义,反复测其SVID SCLK我用的是RIGOL DS1104Z  行频调从默认延时在调到很宽在用ROLL等等多番折腾,确定SVID SCLK 无。那么会不会是CPU CORE PG是否参与S0_PWRGD呢?在测95812 其PG时值正常,排除。概率上S0_PWRGD 应有。反观其离线排查时3.3VA对地异常,应是PCH坏。不放心于是直接烧3.3vA发现电流达到0.30A,PCH 微烫可以肯定PCH坏。换后在测SVID SCLK 正常(由此可证明isl95812和APU PWM雷同有VRON后会出CORE 和PG 后产生H_PWRGD 初始SRC后发SCLK SVID精确其PWM的占空比)。但掉电故障雷同,只是电流微大。在测CPU CORE 发现CPU CORE 在前端主电压未完整时,其峰值电压记录达到1.6几V。看来是供电处少件啊,仔细查看95812 周边发现其两项供电的BST级联电阻被摘掉。

补上后上电顺利看到亮机画面。

网友:
思路清晰易懂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电阻是人为去掉了…………不过补上的  是多大的知道吗  没有点位 没有图纸  如何判断的呢  高手呀  高手呀

网友:
没图纸你都能分析得这么清楚,一定是高高手啊

网友A:
进空间看了你发的几个维修经验帖子内容都不错,这个帖子是篇幅最长的,这样的帖子希望多多发一些,再有这样的帖子发出来,记得发链接给我,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空间看了你发的几个维修经验帖子内容都不错,这个帖子是篇幅最长的,这样的帖子希望多多发一些,再有这样 ...

好的, 感谢支持。

网友:
有EC程序吗

网友:
EC 程序以发到论坛里了

网友:
搞不好就拆件 或者报价不修的

网友(2016-04-23):
楼主牛B,没图也修的这么厉害

网友:
修得很牛B,收藏了,这个修得有技术含量。

网友(2020-04-29):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