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 r425点位图 amd芯片组

楼主(2016-03-22):
本子进水的大概先处理了 重点在51125这边,后发现51125第16脚 19v本子脚断了  就飞了根线,通电量19已过来, 发现3 5v没有,查吧量出vreg3  vreg5 没电压  这个电压要有那该芯片的第13脚必须要有电压  结果第13脚只有0.4v的电压明显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这里  上面的芯片没有注释标识  找不到有没有谁有该本子的点位图

网友:
点位图还真没有找到,看图纸上13PIN的开启信号是由VDC经300K/100K分压得到4.7V开启,这两个电阻就在芯片附件,或者板子反面,EN受控于KBC3_RST#

经SMT2更名为THM3_STP#,其他元件NO STUFF,而此时最基本的线性供电都没有产生,温控芯片是不工作的,这也符合逻辑关系,故THM3_STP#为低,基本可以断定SMT2是断开的

在图纸的参考时序中,线性3V/5V也是先于KBC3_RST#产生,综合以上根据图纸分析可以判VDC经电阻分压后直接开启VREG3/VREG5,不受控于其他信号。没有点位图,从13脚开始跑线,你之前查的16脚VDC短线,再查下VDC到R294是否有断线,阻值是否变大等

网友:
有图纸吗?我需要图纸

网友:
我现在有个貌似是不能打上独显驱动,我发现没进系统独显电压没有。这个机子是不是有双显的?我这个进系统只有一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