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进系统之后反应慢

楼主(2016-03-22):
排除了外设 换了 内存  固态硬盘 重装系统了还是反应慢  开机进系统速度快 关机就要很长时间 或者一直关不了机 菜鸟求助中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可能会好

网友:
台式的遇到过刷BIOS解决。笔记本没试过

网友A:
有试过进PE速度正常吗?或者进安全模式,在纯系统无驱动的时候,不知道南桥有无打黑胶,可以的话做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进PE速度正常吗?或者进安全模式,在纯系统无驱动的时候,不知道南桥有无打黑胶,可以的话做个试试

进PE 装系统速度都正常的  南桥打没打黑胶和速度慢有关联吗? 不知道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 插键盘 鼠标 U盘之类的  在开机前插上 就可以用  在进系统桌面之后插上 有通电 但是不能用 插上都没反应 右下角不会显示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装纯净安装版然后从官方网站上把所有驱动下下来,一个一个装,看会不会慢,一个一个试,排除一下光驱或者摄像头的故障或者其他地方

网友:
刷U6试试,这个容易出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 !!!  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注意 !不能用联想驱动管理器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装系统速度都正常的  南桥打没打黑胶和速度慢有关联吗? 不知道

南桥没打黑胶可以拆下重植,或者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装系统速度都正常的  南桥打没打黑胶和速度慢有关联吗? 不知道

我意思是如果没有打黑胶的话,那就比较好做一些,打黑胶不好做BGA

网友:
开机时间会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