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进水大短

楼主(2016-03-22):
e49进水大短,把电流调到1.5A 烧机把发热的地方刮开,有两处短的地方,是DCBATOUT电压和地短路,处理完短路,电流16ma 出3 5伏电压几秒后就没有了,电流就1ma了,以为缺电压或是刮断了别的线,亮了一遍,按开机键一试,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待机电流1ma对不对不确定,机器使用正常。

网友:
第一个图看,看着怪怪的。

网友:
大短相对好修点

网友:
浪费时间,直接换板,

网友:
就差个亮机图片没拍上来了,记得补上

网友:
怎么把主板搞成这样了

网友:
待机电流1am?应是1MA吧!偏大肯定不行。

网友A:
是那个地方发热吗?我上次也修到过一台E49的,CPU和集显不出,搞死人了!!!还没搞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地方发热吗?我上次也修到过一台E49的,CPU和集显不出,搞死人了!!!还没搞出来呢

很热,手放不住,表面都黑了,没有拍照,以为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