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IR A1465二修不开机和坑爹运行卡顿

楼主(2016-03-22):
机器:MAC AIR A1465
板号:820-3208-A
年份:2012
故障:不开机,不触发,高机后运行卡顿
检修:
接机接电流表,待机电流为0.01。
拆机粗看一遍,无进水腐蚀,无大动,小动一下没看出来。
裸板打了公共点二极管档阻值96,正常。各电感处也无异常。接电流表测公共点无电压,
查U7000工作条件---》ACOK为低电平---》SMC_RESET_L也为低----》U5010无供电-
---》PP3V3_S5_SMC换个马甲名为PP3V42_G3H_REG来自U6990---》U6990无供电-
--》PP18V5_DCIN_CONN经Q6910---R6905----D6905为U6990供电。
测得R6905为4.5K,其标称值为10欧。

有焊过的痕迹,窃以为是换了个坏的,我再
换了一个一试没有反应,再量这个电阻,却又成了1K多。一端电压为电流表输入的16V,一端为0。
有短路,打得电阻后端阻值为36,再打到U6990供电阻值为25,0.01的待机电流估计打这里来的,待机此处除U6990
和D6905外还有6颗电容,当拆到C6993时阻值回复到236。通电OK,不触发问题解决。

待装机进系统时,运行明显有卡顿,鼠标一阵正常,一阵卡顿。挺无奈的,不修交不了货,修了也只收
一个问题的钱。只好接着修。
先单裸板接外接显示器,外接系统盘,键鼠。故障依旧,排除外设。
考虑到是二修,得先排除人为故障,仔仔细细扫描了几遍主板,但凡有焊过的痕迹都换了一遍,好在总共才几处,无果。
再想到短路点位置直接相关系无件会不会有不良情况,于是U6990,D6905外加6颗电容换了一遍,还是涛声依旧。
最后细想后决定再从头查起,想到鼠标有卡顿的现象,因此从触摸板接口处查起,

第9、10脚I2C_TPAD_SCL、
=I2C_TPAD_SDA异常,电压为0和0.8,回查到由两颗电容滤波,两颗粒电阻上拉到3.3伏,一处去到EC,一处去到
温控U5410。打两脚的阻值,I2C_TPAD_SCL为1,先去掉两颗滤波电容,阻值没有变化,去掉U5410时,阻值回复到
450。从料板上找到换上,通电3.3V己经出来,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有一串串下拉波形。装机测试OK。

后话:其实维修也不真像上面介绍的那么顺利,中间出了两道波折,一道是量到R6905坏时并没有打后端对地低值,直接
换上烧了一颗10欧的电阻;另一道是测到I2C_TPAD_SCL、I2C_TPAD_SDA的电压异常后并没有立马测对地阻值,导致想
当然地以为是EC有问题,结果多一块料板的成本,一道工序的时间。好在BGA师傅那没出叉子。说出来给其他和我一般燥
进的师傅提个醒,要忧着点来。

11123456 -1

网友:
pmjn9

曲折的维修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

不敢当,就会修修简单的

网友:
是的呀,二修的就是这样。运气不好就会上不上,下不下

网友:
NB的楼主啊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

网友:
呵呵,我当你夸我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不错学习了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真高,我这点有一台E49AL会掉电,试过了几样都没解决问题,请楼主帮帮忙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的,都不容易啊

是的呀,挣的都是辛苦钱呀

网友:
兄弟记得加分啊

网友:
兄弟请加点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高,我这点有一台E49AL会掉电,试过了几样都没解决问题,请楼主帮帮忙呗?

抬举了,我只会修修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抬举了,我只会修修简单的

兄弟你发个求助帖,我要是弄不清,还有论坛大把的高手在

网友E:
卡顿这个问题不好修,楼主还是很牛的。

网友:
楼主实在高啊,一下子就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

网友F:
修苹果我们只能看看,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顿这个问题不好修,楼主还是很牛的。

运气,还好方向没错

网友:
照着图弄,谈不上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苹果我们只能看看,不敢动

没有那么神秘的

网友G:
这问题能搞好,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能搞好,楼主技术杠杠的!

谢谢加分

网友H:
接不到苹果修马蛋、我也是醉了报500的都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不到苹果修马蛋、我也是醉了报500的都没戏

全看客户,前天一个客户的AIR进水却还能开机,同事清理一下50块都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不到苹果修马蛋、我也是醉了报500的都没戏

也许还是会倒回来找你的

网友:
发个帖能图点啥,还请大家有分加分,不去自己的分的,没分加的,留言送分的

网友I: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J:
思路很清爽,讨厌二修的板

网友K:
这个问题能被找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

呵呵,能不能加点小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很清爽,讨厌二修的板

我也讨厌二修板,能加点小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能被找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纯属运气,你看这,加点小分吧。

网友L:
楼主是用触摸板卡顿吧?有试过外接鼠标正常吗?最后楼主干EC先走了弯路,EC是BGA的,一般都是干其他的先比较简单真是不错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用触摸板卡顿吧?有试过外接鼠标正常吗?最后楼主干EC先走了弯路,EC是BGA的,一般都是干其他的先比 ...

是的,一开始就先单板测试的,鼠标和显示屏都外接的

网友M:
不错加分了  不高头像 太恶了 能给——1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是的,一开始就先单板测试的,鼠标和显示屏都外接的

楼主修苹果修的不少吧,多发些苹果的帖子,这类的帖子很受欢迎的,你得分也多些

网友N:
高手啊,修起来牛XX的

网友O:
很好,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P:
苹果都修得这么熟练,楼主对苹果很在行啊

网友Q:
苹果不接触摸,温控问题都会风扇狂转,MAC系统卡顿。单板外接屏幕这种排除法用在它身上不行哟

网友R:
还没修过苹果,看你的帖子可以熟悉下时序

网友S:
裸板打了公共点二极管档阻值96,正常?

网友S:
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前几天修到一个也是这个板号的机子,不过故障是插适配器带电池烨自动开机

网友T:
我也很喜欢搞MAC 楼主可以!学习了

网友U:
好贴必须满分送上,希望楼主后续多多发这种好贴

网友V:
兄弟,你的技术还没有你的头像那么有吸引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苹果修的不少吧,多发些苹果的帖子,这类的帖子很受欢迎的,你得分也多些

最近是接了一些,一有时间我就发些,就请不要嫌我的帖子太过肤浅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加分了  不高头像 太恶了 能给——1吗

兄弟可不能因为我长得丑就岐视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N:
高手啊,修起来牛XX的

抬举了,我就会修点简单的,大部分还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好,值得借鉴和学习

谢谢对我的帖子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苹果都修得这么熟练,楼主对苹果很在行啊

也谈不上很熟,就会修点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苹果不接触摸,温控问题都会风扇狂转,MAC系统卡顿。单板外接屏幕这种排除法用在它身上不行哟

我外接的的目的只是针对卡顿的现象去排除外设,风扇狂转我却没去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没修过苹果,看你的帖子可以熟悉下时序

时序,图纸上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裸板打了公共点二极管档阻值96,正常?

是的,正常,有的别的年份的公共点阻值却是400多,但这块板96却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前几天修到一个也是这个板号的机子,不过故障是插适配器带电池烨自动开机

思路是在写帖子的时间有过处理,写字尽量顺利一点

网友W:
楼主牛人啊 短路好找 卡顿经常死目前我还没修好过一台机像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很喜欢搞MAC 楼主可以!学习了

那以后多多交流,我就会搞点死鱼什么的,还要向你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贴必须满分送上,希望楼主后续多多发这种好贴

多谢版主鼓励,必须再接再励

网友:
引用 网友V:
兄弟,你的技术还没有你的头像那么有吸引力

呵呵,兄弟你是第一个见我的头像没有吐也没晕的哩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牛人啊 短路好找 卡顿经常死目前我还没修好过一台机像楼主学习!

我这回大部分还是靠运气,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没有苹果机可以修

网友X:
好经验,收藏了,留着备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抬举了,我就会修点简单的,大部分还看运气

运行卡顿修出来,很见水平的,不用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X:
好经验,收藏了,留着备用。

感谢对我的帖子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运行卡顿修出来,很见水平的,不用谦虚

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D:
苹果机会越来越多的,说不定一会儿就接苹果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苹果机会越来越多的,说不定一会儿就接苹果了

哈哈,借您吉言,不过你的头像好魔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Y:
哈哈,借您吉言,不过你的头像好魔性,哈哈~~

你直接说我长得丑,我受得住

网友Z:
裸板打了公共点二极管档阻值96 ,请问中间是不是连了二极管,阻值才96.

网友AA:
学习下 有机会遇到 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裸板打了公共点二极管档阻值96 ,请问中间是不是连了二极管,阻值才96.

我说明两点:一,我不清楚这位师傅平常打对地阻值是否用的欧姆档,读数是**K欧,而我习惯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戳GND打公共点对地数值,且习惯称阻值多少,却没有欧;二,这块板的公共点与地之间有没有连了二极管我没有注意,不过我用这个习惯是把公共点与之间这个整体假想成一个二极管,只须用二极管档测其值。我不知道这个原理的出处在哪里,不过一直沿用,特点是万用表反应要快很多。普通板我测的二极管档读数是400多,帖子中的这块板是96,我很负责任地说是96,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学习下 有机会遇到 参考了

谢谢支持,还请点评分加点小分,不胜感谢

网友AB:
要是我这故障我估计都干系统去了  不错 学习一贴

网友AC:
楼主对于苹果的上点逻辑分析很到位,修的苹果很多吧,我都很少修到苹果,佩服!!!

网友AD:
太牛了,要多学习啊

网友AE: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AF:
看起来好修,其实很难

网友AG:
耐心的维修过程,加分支持下

网友:
修苹果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要是我这故障我估计都干系统去了  不错 学习一贴

有考虑过这个可能,外接系统盘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对于苹果的上点逻辑分析很到位,修的苹果很多吧,我都很少修到苹果,佩服!!!

其实有后期处理的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太牛了,要多学习啊

还请加点小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高手啊,,,学习了

高手不敢当,还请加点小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看起来好修,其实很难

也差不太多,方向对了就一马平川,难在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耐心的维修过程,加分支持下

感谢支持。

网友:
这顶高帽子可不敢戴。

网友:
感谢你的肯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最近是接了一些,一有时间我就发些,就请不要嫌我的帖子太过肤浅就好

哪里会,这个帖子很好,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发出来后给我链接,我来帮你加分  哈哈

网友AH:
也算是绝对的高手了楼主

网友:
修机高手佩服

网友:
不用客气,加点小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也算是绝对的高手了楼主

兄弟你高看了,我其实只能修修简单的问题,这个也只是碰个运气

网友:
谢谢,高手不敢当,麻烦也加个小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哪里会,这个帖子很好,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发出来后给我链接,我来帮你加分  哈哈

非常感谢,那以后我可一发帖子就找你加分啊,我的脸皮可是不薄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那以后我可一发帖子就找你加分啊,我的脸皮可是不薄啊

好帖子尽管来,要是帖子写的不错我还会给你拉分哦

网友AI:
还修苹果机器 厉害

网友AJ:
楼主技术好牛X,苹果修的好顺溜,修这玩意就是要有料板,技术跟的上,小钱钱来的就快。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AK:
我前2天修了一个是键盘坏了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还修苹果机器 厉害

呵呵,现在苹果电脑便宜了,以后苹果电脑会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技术好牛X,苹果修的好顺溜,修这玩意就是要有料板,技术跟的上,小钱钱来的就快。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我这帖子就跟自拍照一样,经过后期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K:
我前2天修了一个是键盘坏了的。呵呵

论坛里我看到有个师傅成功修复了一块AIR的因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帖子尽管来,要是帖子写的不错我还会给你拉分哦

好的,一有帖子就发来请你鉴定

网友AL:
哇,看到这个我就怕,啥标都没有

网友AM:
只g哈哈支持一下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哇,看到这个我就怕,啥标都没有

呵呵,没有什么好怕的,只修没有风险的,有风险的也只须谨慎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只g哈哈支持一下顶

谢谢支持

网友AN:
这后面卡顿查出来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这后面卡顿查出来挺厉害的

主要靠运气,故障隐藏得也不深

网友:
苹果修的好牛B

网友AO:
苹果的机器好难修

网友AP:
厉害。温控导致的卡顿很少见到

网友:
我只会修点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苹果的机器好难修

其实也有好多死鱼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厉害。温控导致的卡顿很少见到

我修的也是碰到的第一个

网友AQ: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新人求罩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头像真丑啊

网友AR:
出售此主板A1465 有图片  售价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不客气,帮我加点分吧

网友D:
我觉得还好吧,多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出售此主板A1465 有图片  售价500元

这么便宜,有问题的吧。

网友:
高手当不得,帖子凑合就帮我加点分吧

网友AS:
看了你得贴 我发现我也要努力修苹果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好吧,多看看就好了

快吐  不男不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S:
看了你得贴 我发现我也要努力修苹果了

呵呵,感情我的帖子还有励志的作用,那得帮我加点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快吐  不男不女的

缺乏锻炼

网友:
你杂嫩能嘞,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谢谢你的肯定

网友AU:
关于卡顿的问题这个机器还真是不少,查过说也有用软件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关于卡顿的问题这个机器还真是不少,查过说也有用软件搞定的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AK: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我看到有个师傅成功修复了一块AIR的因态硬盘

其实我也是没有分的人,要是有分我肯定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其实我也是没有分的人,要是有分我肯定给你加分,

评分那里有的,不是你自己的

网友AV:
不得不说楼主真是个高手,望再有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不得不说楼主真是个高手,望再有好帖。

高手不敢当,就为了弄点分,兄弟得给我加点分

网友:
卡顿修好不容易

网友:
是的,我找到问题也是机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