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维修 附带图纸

楼主(2016-03-22):
今天 接到一台 g455的本本  拿到手 插上 瞬间有待机 然后就没有了   难道是保护了吗  然后我就拆开 看看, 公共点 都有电压了  就是没有 3v5v怎么办呢  修3/5v吧 然后 就插 3,5v芯片 供电 都有 唯独 开启没有  开启 en1 0v   en2 1.9v
按 理说 1.9v开启 算是可以 的吧   不说了  换了 3v5v  还是 老样子啊     直接告诉你们我 怎么修好的吧  就是 那个 3.3v  飞线到 开启 14脚  然后 就 大电流    摸 摸  是ec发烫  换掉 果断 ok   由于修板子  比较 快 没拍照  全凭 记忆  谢谢   加分     我给你们 发个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Lenovo 3000 G455 (Compal NAWA1 LA-5971P) Laptop

网友A:
直接飞线到EN1上  EN1上的电压原来有吗???

网友:
EN1的电压由EC提供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到EN1上  EN1上的电压原来有吗???

没有  不是说了 吗 0v     至于拿来的 还不知道 我现在 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到EN1上  EN1上的电压原来有吗???

看不懂我  反正  修好了  谁知道 en1 哪里来的

网友:
en1  哪里来的   大侠们 给我看看啊  给 ec有关系吗?????????????????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公共点分压得来的吧

网友B:
图纸论坛有了,就不要发上来了,给链接就好了,楼主下次可以试试外加3V或者5V上电感试试哪里有发烫,你这种直接开启的方法搞不好会烧一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论坛有了,就不要发上来了,给链接就好了,楼主下次可以试试外加3V或者5V上电感试试哪里有发烫,你这种 ...

哦哦  明白了  下次我 会更努力谢谢你的 指点

网友:
直接开启不是明智的做法,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明白了  下次我 会更努力谢谢你的 指点

呵呵,大家一起讨论呗!技术就是这样才能进步

网友:
修了一个简单桥问题的 楼主的经验先学了 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不错,有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