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X58A-UD3R (rev. 1.0)

楼主(2016-03-22):
GA-X58A-UD3R (rev. 1.0)现在我这板子一直重复跑C1,求各大神明确指点!加焊过北桥,刷过BIOS,刮新过CPU坐,内存电压正常,是否北桥挂了?

网友:
看下DDR3 168脚电压是否正常。RESET脚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不过1366的cpu应该比较稀少吧

网友:
现在修好246槽可以显示,135还是重复跑C1过不去

网友:
看下各大电压是否正
内存 桥 总线电压测
换个内存试下
看有没烧断的

网友A:
外表功夫做足了,没问题,1333,1600换N条试了,现在的毛病是135槽不行,是哪里缺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表功夫做足了,没问题,1333,1600换N条试了,现在的毛病是135槽不行,是哪里缺信号了?

是不是你做桥的时候出的问题,你有阻值卡吗?分别对照下246和135的地址线阻值。还有工作条件

网友B:
我去,1366内存插法有顺序你不知道???

网友:
查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没问题就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1366内存插法有顺序你不知道???

我是用单条内存试机的

网友:
板子取下的BIOS读出来是2M,官网的BIOS旧版是1M的,新版是2M的,请问2M的BIOS能刷1M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