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里拆下的闪存颗粒,求教解读型号。。。

楼主(2016-03-22):
打算用来做U盘,可是这个型号实在不解,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固态硬盘里一共多少颗闪存,另外要U盘的的主控支持这个闪存颗粒才行。

网友:
黑片??感觉没看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态硬盘里一共多少颗闪存,另外要U盘的的主控支持这个闪存颗粒才行。

一共16颗,U盘我是经常用闪存颗粒做,不过这个型号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主控可以支持。。。

网友:
打磨芯片只有厂家解读

网友:
杂牌固态没啥意思,单颗只有8G,要是没坏不如自己用

网友:
改装高手。。。。。。

网友:
明显的黑片!!

网友:
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U盘自己买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芯山寨吧

网友:
这种颗粒分不分位数

网友:
真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新手学习 看看大神们的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