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3-22):
华硕k550d开机不显示,刷bios故障依旧,amd单桥的,独立显卡,开机电流1安左右,高手指点

网友A:
CMOS看下电压是否足够,不够换个上去试试,打打桥跟显卡之间耦合电容的阻值,判断显卡跟CPU有无空焊短路的可能

网友:
这种CPU好像坏的挺多的  和联想的一款机是一样的CPU

网友:
不够详细的描述  不过这板子  显卡  BIOS是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看下电压是否足够,不够换个上去试试,打打桥跟显卡之间耦合电容的阻值,判断显卡跟CPU有无空焊短路的 ...

我忽略了,确实是cmos电池没电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忽略了,确实是cmos电池没电了,谢谢提醒

这样不就修好了?被你赚到了,AMD的可别把CMOS电池忘记哦,台式机笔记本都一样,我修的话无论什么板子我都会先看CMOS电池是否有3.3V,这个是习惯,免得修好客户讲保存不了时间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C:
这个AMD的CPU是不是BGA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AMD的CPU是不是BGA封装的。

不是BGA  BGA的是X550ZE

网友(2016-04-28):
看看机器修好没

网友:
去掉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