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台DELL牌显示器按电源开关亮一秒又灭

楼主(2016-03-22):
我们这里一回潮天,一台DELL牌显示器按电源开关亮一秒又灭,开一秒又灭,开多十来下后又正常,天气干燥就正常,一点事也没有。各位高手帮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认为受潮 那你吧电源板跟驱动板拆下来烤下 再测试 能否一次开启

网友A:
你看下是否是电容不良。或者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应有虚焊和脱焊的地方,或者元器件性能不良,或者灰尘

网友:
检查下下是否有虚焊,电容是否有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否是电容不良。或者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他这问题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问题
昨天修到了一台

网友:
电容坏了 那几个都换掉

网友:
估计有元器件虚焊了

网友:
电子原件虚焊你补焊下应该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