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少见的东西,联想 G450 G510 Y410P的 写码软件

楼主(2016-03-22):
这年头刷BIOS是家常便饭,
刷着刷着说不定DMI信息就丢了,

G450 G510 Y410P的写码软件,
官方版本,二个功能,
一、写PN机型(Product Name)
二、写SN序列号(Lenovo SN)

需要的下。。。。。。。。。。。。。。

G450 SN.rar

G510 SN.zip

Y410P SN.rar

网友:
还有个E47的,也一起发上来吧,,,,,,,,

E47 SN.rar

网友A:
可否讲解下PN SN的问题会影响使用吗?普通的客户都不去管这方面的问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讲解下PN SN的问题会影响使用吗?普通的客户都不去管这方面的问题的吧?

不会实质上影响使用,,,,
主要的作用在两个方面,
一、BIOS中是可以显示出这两项的,
二、WIN中的一些测试软件也是可以显示出这两项,如AIDA64,鲁大娘之类,
主要是用于更新BIOS后,有时候会引起DMI信息丢失,比如你用编程器刷了网上下载的BIOS,极有可能DMI信息就是别人的,这个时候用这个工具写回原来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网友:
怎么用啊?

网友:
DOS下,

有两个批处理,
执行 PN,会将机型信息加入DMI,
执行SN XXXXXXXXX,会将序列号XXXXXXXX写入DM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实质上影响使用,,,,
主要的作用在两个方面,
一、BIOS中是可以显示出这两项的,

哦,有些客户可能会刁钻一点的就会记住这个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修了刷了BIOS客户看到不一样就会怀疑我们换了他的板子,遇到这样的客户就要刷回去给他  呵呵,一般做售后保内的机器也是需要刷的,其他普通客户就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有些客户可能会刁钻一点的就会记住这个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修了刷了BIOS客户看到不一样就会怀疑我们 ...

是的,
就算记不住,底壳上有序列号的,如果对不上,会有误会产生,
现在而今眼目下,维修与客户的信任度已经很低了。。。。。。

网友C:
不会报什么错误代码就没有关系了,就怕像thinkpad的有些会报莫名其妙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报什么错误代码就没有关系了,就怕像thinkpad的有些会报莫名其妙的代码

这个,不会,

大多数人还是会注意到一些,比如机型信息丢失,
鲁大娘就会显示出一个奇怪的机型,或者是空白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算记不住,底壳上有序列号的,如果对不上,会有误会产生,
现在而今眼目下,维修与客户的信任 ...

我这边就遇到2次这个问题,有个CQ40 还是42刷了之后会报序列号错误,同事不管直接出,最后客户返修回来讲这个问题,又得重新拆机刷另外一个BIOS,还有另外一个客户,记得是个上网本子,也是说修了之后序列号不一样,跟客户解释说是刷了BIOS导致,人家才勉强接受,一般修好的机器出去如果没有问题,客户都不会说什么,要是有问题返修的时候,客户就会抓这些地方来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