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C1001PXD 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

楼主(2016-03-22):
华硕PC1001PXD   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上网本首先是加焊南桥,故障一样,然后刷BIOS,故障一样,然后加焊CPU,故障一样,,,,后来发现触发之后马上拔掉开关小板就不会掉电。能开机。。。。问题原来在开关小板上,上面有网卡声卡。判断可能打雷坏拆了网卡,不行,,,,拆了声卡不行,,,量了很多电容短路,,一个个拆来试试看,,,,都不行,,,然后有个黑色很像电感的东西,不知道电感还是电容,,,拆了好了。。被他的颜色骗过去了。。。。原来是个电容。黑色以为是电感。拆了就好。其他装上,亮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三把斧真是登峰造极啊,全部都给干一边,不上电的你都不先打阻值跟测电压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的触发之后马上拔掉开关小板的,这样不怕烧东西吗?

网友:
不管怎么修能搞好就最好啦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不定时掉电的。。正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