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 暗屏维修

楼主(2016-03-22):
  之前是开机不显示 ,换完显卡后能正常显示但是暗屏,跟换个好屏OK,那就是屏的问题。屏是奇美的拆开发现屏被修过LED控制芯片换过,  然后就开始找同型号旧屏 可惜年前把几百片旧屏全部处理所剩无几,正好找到一张156奇美屏 看芯片一样就换了上去开机还是一样供电VLED供电正常,把14寸的LED放到156屏上可以亮 排除LED条坏,经过一番测试也没找到那里坏了。心想把156屏LED供电部分剪下来加装到140屏上能不能行通 说做就做直接剪掉156LED升压部分 直接和改高压板的方法一样 找个供电LED_VCCS GEN LED_EN LED_PEM四根线飞到140屏上

固定好通电试机OK
此机也是问题多多,到此维修全部结束!收工。

网友A:
从别的屏上面剪了一块高压飞线搞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屏上面剪了一块高压飞线搞得吧

嗯嗯 是 第一次尝试

网友:
这个不错,跟我师父搞得那个网卡不能用就改一个usb网卡到原来的那个网卡座子上去例子差不多,移花接木

网友:
经验都是琢磨出来的

网友:
还没尝试过  有机会看看 不用图纸不好办

网友:
看图上面一圈一圈的像跑道的是什么?

网友:
这要有很好的电路基础才行啊。

网友:
这个料不错,我找的都还得飞输出

网友:
懂原理就是好 装机 收钱  一气呵成

网友:
vout不需要的吗?

网友:
这种维修屏本身暗屏的问题技术已经成熟了,现在这种维修方法快成大主流了,感谢分享此经验,多写些这样的好帖子,加分多多哈

网友:
楼主高手啊屏也修啊我都是直接换一个

网友:
哈哈  这个方法经常用的  ,还有缺少一组3.3v飞线了什么的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方法,收藏了

网友:
挺好的用黑胶布贴住更完美了

网友:
这都可以,还敢动手

网友:
这招借尸还魂,好

网友:
这算是换电路?大工程呀

网友:
这招可以,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