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内存供电低,求支招

楼主(2016-03-22):
5主板故障转一下就停了,测量内存供电只有0.7不正常。芯片是ISL6545,1.5脚12V正常,6脚反馈0.6V正常。7脚1.2V正常,更换芯片无果,求大神支招有没有通病之类

网友:
刚才图片怎么上传失败了

网友:
查附近的电路

网友:
看下是否后级拉低了。可调电源接个1.5V试下,可以参考U12  ,CPUVTT,2个芯片同样。
查外围对照着修应该事半功倍

网友:
1.2V不一定是不正常的,ASUS有些板测的时候是1.2V就是正常的

网友:
反馈电阻查一下 内存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到反馈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