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22):
                时间:公元2016年3月22号
      地点:杭州,     主角:联想Y410P
                天气:阴转小雨

            一台联想Y410P说是开不了机,拿到手上拆下电池上电源表,直接5A大短,心想应该可以秒杀了,迅速拆机,直接量公共端,阻值27,就在这时,忽然看到一个地方烧了一小片,心情瞬间也郁闷了(下面有图),没办法,看到烧成这个样子,还好有图纸,打开一看,是显卡供电的上管部位,只好挖了,奋斗了一会过后变成这样了(图都在下面,不太会编辑,),量了一下,已经不短了,遂找了一个上管和电容装上(说的轻松,其实连挖带找再焊上,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大概量量都正常,用可调电源上电,亮了,哈哈,装机测试,把机子都装上后,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又用可调电源试下能充电否,结果插上瞬间,电流表又啪啪的直接4-5A,赶紧拔下,还有问题,想了一下,既然单独用电源和电池都可以,而不能同时,那只能是那个保护隔离的管子被击穿了导致短路,再拆,直接找到这个管子,一量果然击穿了,在图纸上叫PQ302,是个P管,直接拆了一个装上,装机,用电池和电源同时开机可以了,到此维修结束,没什么含金量,小白可看下,可供参考,大神就飘过吧,图纸奉上,另这个机子好像BIOS爱出问题,但论坛已有很多,就不上传了。、还有这个机子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用集显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显卡真的死里逃生啊,上官都烧糊了都没伤到显卡流弊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给力呀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主真高,我这点有一台E49AL会掉电,试过了几样都没解决问题,请楼主帮帮忙呗?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熟手了,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

网友D:
烧成这样能修好 实属不易   给你加分

网友E:
电路分析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啊。

网友F:
还好烧的不是很严重,上管还能原位焊上去。最头疼烧出一个深坑的那种

网友:
还好没有烧一片啊  我遇到了一台s405烧的全军覆没

网友G:
这图纸也是从论坛上下的,也没必要发上来了
加分鼓励发帖,希望多多发帖,帖子发的越多,自然越发越好,得分就会更多,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真的死里逃生啊,上官都烧糊了都没伤到显卡流弊

是,我也怕显卡也烧坏,还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高,我这点有一台E49AL会掉电,试过了几样都没解决问题,请楼主帮帮忙呗?

我也还小白那,倒是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具体问题是怎样的?或者发个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成这样能修好 实属不易   给你加分

谢谢,还好不是特别厉害,算比较幸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分析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啊。

呵呵,其实这个没有太深的电路分析,我也很小白那,发此贴也是为了分享一下经验,相互学习吧

网友H:
楼主真高......像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烧的不是很严重,上管还能原位焊上去。最头疼烧出一个深坑的那种

是的,上官的1234脚都是原位焊的,就5678到公共端那一块烧的厉害点,板层也挖了,上面贴了两层高温胶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图纸也是从论坛上下的,也没必要发上来了
加分鼓励发帖,希望多多发帖,帖子发的越多,自然越发越好,得 ...

是的,谢谢版主的鼓励,一定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高......像你学习

过奖了,相互学习吧,论坛本身就是提供大家交流经验的平台

网友:
大家看的感觉还马马虎虎的话,希望动动您的发财手加点分啊,毕竟编辑帖子不易啊

网友:
问题不算复杂,但分析的思路清楚,解决客户麻烦钱也赚到了

网友:
呵呵,过奖了,感觉还过得去的话,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力呀 学习了

谬赞了,跟你们实地学习过的肯定差远了,我还很小白,不过倒是可以赏点分哦,

网友:
发贴不易,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谢谢版主的鼓励,一定再接再厉!!

呵呵,帖子发出来了,记得把链接发给我,我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受益匪浅,受教了

网友:
5a大短路挺吓人。各种故障都有。恭喜楼主把几个故障修好

网友:
还好显卡没有挂掉!

网友:
这个洞挖的可以 ,几百大洋到手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网友:
烧成这样也没把显卡烧掉真是运气好

网友:
不管怎样我是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