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E49AL掉电

楼主(2016-03-22):
,我这点有一台E49AL会掉电,试过了几样都没解决问题,请各位帮帮忙呗?

网友:
发帖的时候请尽量把故障写详细来,不然这样一句话掉电,很难给你判断,显示了掉电还是没显示就掉还是用一段时间才掉?掉之前有什么故障出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