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PAGE III GENE

楼主(2016-03-22):
地摊捡的这个板子。
症状是:有时钟,不复位

这个板子IO的PWRGD 很奇怪。经过一个74LVC14A,两次反向后再到的南桥。
第一个奇怪之处是:74LVC14A这个芯片14脚供电。居然和3VSB上拉不通,而且是板中间层走线的
于是我直接改了线路。这个芯片只处理PWROK这个信号。
然后可以跑码了。
但是跑码又奇葩了。
D1-1秒后87-1秒后1D。然后就卡住了。BIOS有波形。而且也刷过了BIOS

有碰到过的朋友。帮忙发下解决思路
顺便发个10块钱买的点位图

网友:
是不是LPC总线或者IO的33M,48M故障呢?之前遇到过1156跑D137是这个故障的,反正也搞不出来,各种查呗

网友:
不跑码呗!供电,时钟,复位逐个检查。

网友:
时序上面能测量的数据先发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