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 mlx v2无CPU供电

楼主(2016-03-22):
检查ASP0905b工作条件3脚无en电压,查点位进pq137,pq137是k72芝麻场管无问题,这个3脚en如何产生?
飞线3.3v串电阻进en可以开机,但是单核CPU正常点亮进系统,双核就点不亮,有时点亮也不进系统

补充内容 (2016-4-9 18:27):
无总线供电更换az324 已修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芯片是EPU三个大字
下面是APS0903的 最后换掉APS好了

网友:
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一般是总线供电控制产生。

网友:
论坛应该有这个点位图的,你可以找图看一下

网友:
换下CPU供电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芯片是EPU三个大字
下面是APS0903的 最后换掉APS好了

那我换了怎么不行啊?我这片也是无CPU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换了怎么不行啊?我这片也是无CPU供电啊

供电芯片换了都不行?
那就查供电脚的来处!

网友:
我这片也是无CPU供电(主板和楼主的一样),EN1.2V VCC5 5V 28脚33脚也有12V,VID组合也有高低电平(两个681排阻也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无CPU供电,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换了都不行?
那就查供电脚的来处!

供电脚电压正常啊

网友:
已修复.更换az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