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有时候无待机。。

楼主(2016-03-22):
修台N4110无待机。。换了待机芯片有待机。。。然后接电池开几次又没待机。。。换掉3V  5V滤波又正常。。但用了2天又不触发。测电压无待机。。很多时候有待机。。没待机次数很低。。。    随便动下滤波就又可以用了。。。。然后次次多可以开。。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没待机。。谁有好的思路没

网友A:
最重要一个问题。。测电感没待机。。但电流表有0.01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一个问题。。测电感没待机。。但电流表有0.01的电流

19V没进去
仁宝宝板19V短路引起 仔细维修查询

网友:
我测了待机芯片有19V

网友:
是广达的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有带EC BIOS的吧,这个BIOS问题多,刷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一个问题。。测电感没待机。。但电流表有0.01的电流

不确定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是否会产生3 5V了,在下次待机正常的时候记得测一下,好像是待机的时候没有待机电压的吧,真记不大清楚了,自己对比下板子能触发的时候吧

网友:
好的时候是有3V的

网友:
BIOS早刷了。。。EC也换了。。。就剩下桥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是否会产生3 5V了,在下次待机正常的时候记得测一下,好像是待机的时候没有待机 ...

换了MOS馆子用了一天都可以正常触发。。无论用电池还是电源都可以。。。今早起来开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又不行。。。然后插个4-5次又正常了

网友D:
楼主搞好没       来了两台一样问题的机器   也是搞到崩溃了

网友E:
没待机时,19V也没有是吗?没19V时候,你看看屏开关的那个管子,我记得这机子开关没进水,一般都是屏开关的3个腿管子坏

网友:
这机子还有个通病就是南桥附近的U25是歪的。

网友:
铝箔电容换掉  换330的  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待机时,19V也没有是吗?没19V时候,你看看屏开关的那个管子,我记得这机子开关没进水,一般都是屏开关的 ...

不知道是19V没有是都没有,还是没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没       来了两台一样问题的机器   也是搞到崩溃了

你把屏开关那个管子去掉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9V没进去
仁宝宝板19V短路引起 仔细维修查询

大神  你的回复还真牛

网友:
换电容啊 ,换了可能有惊喜

网友:
  为啥不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  你的回复还真牛

这个上电有0.01待机却无3  5V 确实是19V没进去
这个修过仁宝主板很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