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00触发立即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6-03-22):
机型:F2000 同海尔C600
故障:触发立即掉电,可以反复触发,判断某路供电没有产生引起保护掉电
检修:拆机见板,经查,是OZ815的一路输出1.8V,始终没有,查负载正常,上下管正常,6脚控制信号瞬间也有,随即更换815LN,OK

网友:
控制芯片坏导致无电压主板保护啊,要是能配上图片就更好了,除了测量6脚控制信号,其他引脚是否有去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