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进不了系统,PE也不能进

楼主(2016-03-22):
华硕K42D板号K42DY进系统一半重启,进PE也一样,拆掉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一样,加焊显卡不行,有大师修过吗

网友:
我碰到过
这个你需要BIOS改下模式
L开头的 忘记了还有个地方也要改

网友:
不接外设进PE试下  BIOS 显卡 先着手试试 换内存和U  排除后仔细修板

网友:
南桥换过没有呢?USB对地阻值以及所有可以判断南桥问题的地方都测一下

网友:
加焊北桥后可以进系统了,测试看是否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