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10 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03-22):
同行送修的机器,白色的ACER E1-410 版号为EA40-BM MB 13233-1M 48.40C10.01M 开机现象为电流到达0.4 掉电,然后反复重启,反复重启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又电压没出来啊
拆机检测好

网友:
看下CPU_VTT CPU_SA CPU_CORE这些电压出来没有,各电感对地阻值也打一下,这个板子CPU换的挺多的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刷了BIOS,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