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65TX开机跑0.08,内附图纸+BIOS

楼主(2016-03-22):
HP 15-E065TX 主板号DA0R63MB6F1 REV:F  开机跑0.08;一开机就跑0.08 风扇转;以为是南桥加热OK,一个小时就不行,再加热又可以了,2小时又不行了,没有理由啊,又拿主板仔细看,原来是PR10有一点发霉脱焊了换了一个5K的开机好了。付上图纸+BIOS;请各位加点分,谢谢

15-E065TX DA0R63MBF1 2.zip

网友A:
为什么加热南桥会好呢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维修还是需要细心啊 楼主

网友B:
PR10在主板上什么位置,图中没找到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10在主板上什么位置,图中没找到呀!

PR10  丝印 在第一个图片的最上面    IC上面的上面竖着下来的中间的那个电阻  貌似是孔的  楼主换的好像是PR4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10  丝印 在第一个图片的最上面    IC上面的上面竖着下来的中间的那个电阻  貌似是孔的  楼主换的好像 ...

你眼神好啊,俺没看出来!

网友:
客户把电脑拿走了,现在看来应该是PR4的电阻,各位不好意思看走眼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加热南桥会好呢

有可能跟回南天有关吧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也看到了 针细心

网友:
已确定,是pr4

网友:
PR10那个电阻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这种班子 少电压就这样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的机器 多不用担心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