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开机出现logo掉电到待机

楼主(2016-03-22):
联想g550 版号 la 5082p 独显 二修机器 显卡供电管坏 更换后开机显示logo后掉电到待机 已经排除cpu温度过高引起 因为加散热器也是一样 掉电后可以二次触发  去掉cpu 内存也是掉电 检修过程:插电待机0.02 测slp s 3电压3.3v按开机电流1安多之后掉电 slp s3从3.3v掉到0v 然后回到3.3v 再次触发还是一样 在上电的时候 各个电压都正常 待机3v 5v电容换过 求给个砖头

网友:
这种只能查下温控,不行就对比抓下波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slp s3与其它供电,看哪个先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