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想问下 6P 跳屏 很经常能修吗?还是只能换屏幕

楼主(2016-03-22):
谢谢.有高手回复下.
补充内容 (2016-3-26 10:37):
已经换屏了,想问下旧屏能修? 经常跳屏.
屏幕

网友:
说明详细情况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啥问题,换个屏试试呢,还跳不跳

网友:
如果是上面一条跳跳然后没触摸。很可能是触摸副控虚焊。

网友:
送维修店吧,不是屏的话是黑触摸M1脚的问题,6P通病。

网友:
换屏可以用.是屏问题,想问的是这样屏能修吗?

网友:
加焊黑触摸可以用3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