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IPM41-D3 USB功能不能用,已修复。

楼主(2016-03-22):
和硕IPM41-D3 USB功能不能用,已修复。

网友A:
太简单了点儿吧!USB功能不能用,供电怎么样,最后是时钟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点儿吧!USB功能不能用,供电怎么样,最后是时钟问题吗?

看完贴再发言,看好了,已修复的。这个贴的价值不在什么坏了,而在图上标的信号位置!此板无图哦。

网友C:
楼主你传的图片根本看不清楚啊。你把照片放大点,清楚点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完贴再发言,看好了,已修复的。这个贴的价值不在什么坏了,而在图上标的信号位置!此板无图哦。

看完贴再发言?哪有什么具体内容啊?小图一点点,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贴再发言?哪有什么具体内容啊?小图一点点,根本看不清楚。

点图片,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传的图片根本看不清楚啊。你把照片放大点,清楚点给你加分鼓励

点图片,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图片,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嗯点开之后点那个放大确实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D:
最后更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更换南桥解决的??

是的,看图吧。

网友E:
这种板换桥没意义了吧?收得上价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点儿吧!USB功能不能用,供电怎么样,最后是时钟问题吗?

最后是桥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完贴再发言?哪有什么具体内容啊?小图一点点,根本看不清楚。

点击图片,图片打开后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一下就能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换桥没意义了吧?收得上价格么?

品牌机,百把块好收!没这个价不换。

网友:
换桥的都不容易 加分鼓励 USB不能用的 查过供电阻值后 基本可以换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换桥没意义了吧?收得上价格么?

千万别从内心里看低任何一块板的价值  从客户看来他的每块板都是好板 简直可以用高大上形容啊 价格报上去 高高的

网友:
没电路图的板子修的都这么牛。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百把块好收!没这个价不换。

能收上价格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万别从内心里看低任何一块板的价值  从客户看来他的每块板都是好板 简直可以用高大上形容啊 价格报上去 ...

个人客户一般不会计较的,同行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击图片,图片打开后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一下就能看到了

噢!原来如此!

网友:
换桥的都不容易

网友G:
USB数据线有一根偏低100多又是82801的桥是不是桥挂
拓诚电脑
一般是的一般是的一般是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数据线有一根偏低100多又是82801的桥是不是桥挂
一般是的一般是的一般是的

网友:
能收上价格的 还是值得的

网友:
怎样修好的 位置 哪个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