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E60 2PE-449 板号:MS-16GF 1.1 装显卡驱动黑屏蓝屏求助

楼主(2016-03-22):
如题:GE60 2PE-449 主板板号:MS-16GF Ver:1.1 CPU BGA    i54代CPU

客户装官方显卡驱动 黑屏 有时蓝屏  装上 进系统后很卡

换完显卡后 (显卡:N15P-GX-A2)  用鲁大师装上驱动 不黑屏 进系统很慢  官网驱动装上黑屏 蓝屏

第一天的第一次开机 过滚动条黑屏    以后每次开机1分多钟 (进系统不装显卡驱动 进系统时间不超过20秒  装上驱动 进系统1分钟)

刷过BIOS 官网的  论坛的   EC PCH  一起刷的 还是一样  换过 显卡供电芯片(UP1642P)

禁用后集显后  黑屏

电源灯 橙色时启用独显 蓝灯亮 独显供电现存供电关闭

网友A:
还应是显卡驱动不对劲。

网友B:
看楼主主板那个样子应该是干过显卡了,测下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吗?没有思路的话可以加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应是显卡驱动不对劲。

用的官网的驱动 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主板那个样子应该是干过显卡了,测下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吗?没有思路的话可以加焊下显存试试

八颗显存 都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主板那个样子应该是干过显卡了,测下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吗?没有思路的话可以加焊下显存试试

供电正常 用示波器测过了

网友A:
看来只能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C:
显卡有没有缺电压啊

网友D:
显卡是换的新的吗?怎么看你这显卡那么黑啊,好像加焊过很多次的

网友E:
驱动能打上吗,不是叹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能打上吗,不是叹号吧

不是 感叹号   用官网的驱动 装完 重启 时黑屏      用鲁大师装完驱动 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换的新的吗?怎么看你这显卡那么黑啊,好像加焊过很多次的

新换的 重置了一次 没又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有没有缺电压啊

没发现 主供电 现存 供电 还有个1.05V  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换显卡试试了!

仔细看一下 内容 我刚换的新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一下 内容 我刚换的新显卡

你敢保证所谓的新显卡就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