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rev:2.1集成不显示,独立可以显示

楼主(2016-03-22):
技嘉ga-a55m-ds2 rev:2.1集成不显示,独立可以显示,上的是APU的处理器,大神有处理好的没有

网友A:
要看是什么U,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U,你懂的?

那肯定不是U的事呢,要是U的事,还是修电脑的吗,不会那么弱智的

网友B:
看你的apu带不带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apu带不带集显。

那肯定带啊,不带发上来问大神就没意思了,咱也不可能小白到那种程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U,你懂的?

集显是通过桥转换的,看看旁边小电感有1.8V不?如有可以加焊桥。

网友:
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 看看AP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试了呢?

网友:
看什么CPU  有些CPU是不带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