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3S+ 不触发秒修

楼主(2016-03-22):
ONDA P43S+ 不触发秒修 IO是W83627DHG-P 72脚没有供电 绿线到72脚可能断线 没有跑线路从绿线直接飞线到72脚可以触发跑码
不触发

网友:
你真是个幸运儿啊!

网友:
果然是秒机,神速啊

网友:
这线要用热熔胶处理下才行

网友:
从后面飞比较美观吧

网友:
呵呵,这个板给我这个小白修最合适

网友:
直接拉那么长一条线,确实是可以算得上秒杀

网友:
临时上电试下

网友:
这诊断卡真牛逼~

网友:
我现在修的 一样的型号 但是没你幸运。 我的不出S3 判断南桥坏???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以后碰见又学一招

网友:
很多人想不到的,你做的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又快又实用 楼主不错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拿出来发,还有那个线也太不美观了,最好是跑线跑

网友:
这飞线飞后面美观点吧 客户接受吗

网友:
这种算是节省时间了 不过我一般会找断线的位置

网友:
技术的确是很牛逼啊

网友:
这种飞线法,不小心有可能就被用户弄断了

网友:
从背后飞会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