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无3 5V乱搞行了

楼主(2016-03-22):
今天接到台HP 4326S的机,无3 5V量无短路。  公共点有19V RT8206 6P有19V 14P 27P有3.3V 1P有2V  7P有5V 还是没有3 5V 出来。换了RT8206还是一样。强加5V电去5V电感,有0.08的电流,再插上适配器,居然3 5出来了,去掉强加电5V ,3  5 V又无了,难道要搞个5V电池接去,想不明白,后来在电池那边11V接了个7805引个5V出来接上去。开机有显了,

网友:
我的天阿这是在维修,牛B阿,可是不知道问题根源阿35v是维修本子最基础的了

网友:
应该是EC无待机供电吧!

网友:
这样就交差了?楼主也是敢啊,第一次见到这样修好无待机不同电的机器,哈哈,我也是学习了

网友:
我想是有微短路,有无高手分析下

网友:
用不了多久 又不行了,后来查到是5V电容不良。换了OK

网友: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