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22):
      这机器上电0.8几,各大电感除了集显供电外都有电压.目测全板没有明显腐蚀,电感阻值也没明显短路,打开图纸直接查供电芯片PU8条件,1pin5.几,2pin4.几,3pin1.8几,5pin5v左右,其他脚位没电压,电压都有虽然不知道是否正常。手上正好有一样的料板,换一个  还是一样。集显供电大家都说是过内存才出来的,换条内存还是一样,把CPU换了也一样。查内存条件,复位1.8几.参考电压什么的都有。其他什么条件我也不会查了,只能看桥了,吹了吹桥,发现电流有变化用表测了测集显,有0,8几的电压,心中窃喜。上bga加焊上电还是一样,用风枪吹吹,又行了。瞬间感觉头大.
     难道是桥周围的零器件不良吗。。。。。。。。。《此处省略一百字,对照料板换件中》。几乎把周围的零件换完都还是一样,最后只能换桥了,换好桥上电亮机了
   其实之前修集显基本上都是干桥,刷BIOS好的,这次就想跑跑电路,查查条件。没想到呵呵

网友:
此贴仅给像我一样不会太多理论。经验的小小白做参考,大手勿笑

网友:
呵呵,慢慢搞也好啊

网友:
最后还是终于下决心换桥好了!能修好就行。

网友:
干桥,刷BIOS,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啊,但是外围工作条件也是要查的

网友:
不出集显,有很多都不是南桥的问题,电流上的也是很高

网友A:
无集显BIOS造成的问题也不少,最后有个问题,楼主确定测到的内存复位是1.8几V吗?一般是1.5或者3.3V才是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B:
复位一般不都是3.3V吗,1.8V也对吗????大神回答下。。。。

网友:
为什么风枪吹一下PCH就可以显示,用BGA加焊反而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集显BIOS造成的问题也不少,最后有个问题,楼主确定测到的内存复位是1.8几V吗?一般是1.5或者3.3V才是

是1.5v,记错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上正在修这板,外接能显,内接不显,

网友:
呵呵,我就觉得奇怪嘛,记错了也是好事,以后就一定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一般不都是3.3V吗,1.8V也对吗????大神回答下。。。。

内存复位1.5V大神

网友:
呵呵 换桥就好了是吧 呵呵呵

网友(2016-04-23):
bios程序呢,

网友:
有很多都不是南桥的问题,电流上的也是很高

网友:
集显直接干显卡 啊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