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感应器失灵,排除排线原因

楼主(2016-03-22):
iPhone6光感和距离感应器坏了 测试了排线不是这个原因 ,应该是主板电路原因,在那个地方的故障啊 ,新人不是很懂
iPhone

网友:
没修过 这个换过触摸屏么

网友:
多看图纸 什么地方有问题 查什么地方的线路图

网友:
检测FL1004 和 FL1145 输出的3V 给排线座子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图纸是简单,

网友:
没意思没意思

网友:
先对着图纸看吧

网友(2016-07-04):
在主板上找到光感芯片先换了试试

网友:
测阻值看图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