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4.1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3-22):
      接到这个本,客户反应进水已经一个多月,突然不能开机了,接电源,电流 0.02X,待机正常,安开个电流跳到0.3X.开机部分基本正常,应该是SB部分的问题
心里先凉了下,拆机发现果然是南桥背面的问题。进水部分有很大的一块,图上的部分更严重。
     找到 K43SD REV:4.1的点位图,开始了辛苦的核对,K31坏了两个换了,RTCRST的线断了,最长的一根,还有好多信号都断了,目测基本线路接完了,但还是开不了机。
      刷BIOS,OK;
      木有技术含量,只是一个苦逼的维修。
      愿接到这个本的同行,都赚大钱,看了本贴的,立即赚大钱,哈哈;

补充内容 (2016-3-31 14:48):
版主,麻烦啦,把我下面的价格帖子给屏蔽了,谢谢啦,万分感谢,以后再也不把价格往网上发了,发了价格,大家还怎么混啊,

网友:
有点严重啊,这样不知道耐不耐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修的不错

网友A:
都氧化成这样了,是我们这边就直接拍个照片给客户看,叫他换板稳定,不然三天两头就会坏,保证客户立刻立马上马的同意换板  哈哈,楼主下次记得补上亮机照片,这样就是有图有真相了

网友:
过程不重要,修好就行。

网友:
有耐心,很好

网友:
都成这样了,清洗过后应该多烤烤。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已加

网友:
还换了 两个 103的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氧化成这样了,是我们这边就直接拍个照片给客户看,叫他换板稳定,不然三天两头就会坏,保证客户立刻立马 ...

好的,真的修好,收了 240 ,

网友:
看到华硕就头疼阿

网友:
进水机器修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收起下次用得上了

网友:
这种机修好以后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很有耐性 ,辛苦了  支持

网友:
虽说没什么技术含量。确实比较累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真的修好,收了 240 ,
价格就不用写出来了,现在很多客户都会上网搜索故障了,所以价格不要透露,多多发帖哈

网友:
麻烦版主吧价格给我屏蔽掉好吗
,后悔了,价格不能发网上,以后大家还怎么混啊

网友:
已经15天了,没有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