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华硕K43SD通病

楼主(2016-03-22):
机器型号A43E 板号,K 43SD 开机 0.5 或0.16遇到几个都是相同问题,CPU 傍边 的4组,3.3V 5V 转换电压有两组没出来,控制脚没13V ,上拉电阻没13V ,另外两组有,直接飞线OK
华硕

网友:
这贴发的,小白直接看不懂

网友:
D短接 3V 5v 是吗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爱坏 也是通病

网友:
我怎么没有遇到呢

网友:
CPU 傍边 的4组 是什么供电呀,
风神一笑
应该转换的
详情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没遇到过的。实在有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二级转换电压吗?

网友:
你这贴发的,看的有点懵

网友:
二级电压是么 竟然有四组

网友:
缺电压 最好修出来

网友:
能配合图纸说明就好了

网友:
断路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来个图呀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进过水的吧?断线?

网友:
楼主真的是言简意赅啊,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怎么和没说一样啊,听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