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断线引起的G470花屏

楼主(2016-03-22):
机器:联想G470  板号:LA-6751P现象:开机及进系统都花屏,

维修思路:显卡,显存

维修过程:象这种情况我想大家一定也基本跟我一样想到的是显卡或显存,
但在维修 过程中如果动了这两个地方都比较麻烦,所以还是比较慎重,为了找到拆焊显卡的依据
接着测量PCIE耦合电容,没有发现异,。测量几个关键点的二级电压也都正常,这时想到了屏LVDS接口

发现接口的21脚对地无穷大

CONN_LVDS_A2#这个信号分两路,一路直接到显卡,一路到南桥,到显卡的电阻主板上是空的,也就是说可以排除
显卡的原因了,那么花屏肯定跟南桥有关了,但到这一肯急了点,直接干南桥,干下来,找了块拆机的重置装上去,
通电之前再测一下,心凉了,还是无穷大,知道自己搞错了,南桥没有问题,是板层断线了,
问题摆在面前,好在有点位图,直接从南桥出来的一个测试点飞一根线到LVDS接口前的一个电阻上。上电屏不花了。

总结一下,有时候维修 就差一步,但这一步要多花你半天时间。
学会精确判断是一门谁都会说,但又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我想这种情况搞维修 的碰到一定很多。只能再多累积经验了!!

网友:
呵呵,这种还是得慢慢搞

网友:
维修的时候细心跟耐心很重要,要能做到细心跟耐心,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一般在发现断线的情况下,到桥里面去,我都会刷下他到桥的焊点才会重做上去

网友:
板层断线好容易忽视掉,一不小心就耽误了很多时间

网友:
拆PCH这一步你必须要走,聪明的是在没有上PCH前能测一下,这一步很重要。

网友:
楼主我手上一个板子是显卡和CPU质检的一颗PCIE耦合电容显卡一侧无穷大,已经加焊了显卡,还是无穷大,跟你这个情况一样,明天拆显卡先测试一下线路通不通再装上去

网友:
是LVDS断线引起的花屏

网友:
是LVDS断线引起的花屏.是怎么个花?有图没

网友:
修的不错,换我的话肯定去搞显卡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了!

网友:
这个需要深厚的功底才行呀。

网友:
   一般这个机器换屏线跟换显卡的比较多点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还好没有先搞显卡显存,要不走更多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哦,技术过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有思路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也查查,不然换了显卡现存,也亏大了.

网友:
能够熟练的运用点位图断线之类的故障太好修了

网友:
这个修的可以

网友:
手上有一个板子  板层短路了  好烦

网友:
手上有一台G470搞死,屏幕像是干扰一样的闪,查了半天LVDS阻值都正常的,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学会判断真的会减少很麻烦,少走点弯路。

网友:
216-0774207容易坏,今天换了一个好了,客户说拍了一下就没显示了,显卡刚开始重做还是一个鸟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修的真是叫精华了

网友:
楼主厉害,今天的分都加完了,不好意思!

网友:
我就修不出来这东西

网友:
是我就肯定搞不好了

网友A:
这个线直接这样飞是不行的吧

网友:
遇到 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也会修呢

网友:
思路正确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直接这样飞是不行的吧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的确我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干扰,但又没有第二种方法
,飞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明显的图像干扰。

网友:
有点位    怎么不打南桥   测试点  值   先飞线!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思路清晰,很给力楼主

网友:
楼主,能把飞线后的图传一下?我不会很懂飞线。

网友:
这个维修例子很典型的

网友:
G470的机器,毛病多的惊人,这种花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飞线我最喜欢了 杠杠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碰到问题,要尽量的找到准确故障点再动手。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个机的点图啊,谢谢

网友:
可 以, 最后的总结真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需要深厚的功底才行

网友:
精确判断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