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m5-581g,加固态问题

楼主(2016-03-22):
宏基m5-581g笔记本在主硬盘位加了个固态,光驱改成硬盘托架。装的机械硬盘,问题是机械硬盘在重启以后读不到。再次重启一下又能正常读到。读到以后只要不选择重启就没事,开机关机就正常,一旦重启一下又会读取不到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托盘有问题啊,这种托盘有时很垃圾

网友B:
原先光驱使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你那套外设的故障了

网友C:
光驱位置不是要安装一个托架吗,那个托架有拨动小开关,,调整一下,。。

网友D:
楼主是用户不是同行吧,可以在WINDOWS下用软件刷BIOS试一下,刷成目前最高版本的BIOS试试,因为很有规律,我觉得是程序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托盘有问题啊,这种托盘有时很垃圾

托架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光驱使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你那套外设的故障了

光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位置不是要安装一个托架吗,那个托架有拨动小开关,,调整一下,。。

开关试过了,怎么调都是一样的

网友:
托架没问题,看下BIOS里面检到的是不是硬盘.升级下BIOS试下.我的宏基471的加装固态要做成UEFI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户不是同行吧,可以在WINDOWS下用软件刷BIOS试一下,刷成目前最高版本的BIOS试试,因为很有规律, ...

我也觉得不像硬件问题 已经刷了最高版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