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6S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3-22):
如题:
板号:DASX7AMB6F0 REV:F
插电源设备器电源检测灯闪一下就灭,有待机3V/5V,按开关有电流0.01--0.02,南桥有发出SUSC/SUSB,示波器打内存供电有瞬间跳变,EC换过,BIOS论坛下刷了2个故障一样,内存供电芯片、MOS管、滤波电容换了,测SUSC\SUSB同时掉电,求各位给思路
SUSC\SUSB掉电图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内存供电都瞬间出来了,证明已经触发了,只是掉电了,要测下各大电感有无短路,看下其他电压是否瞬间也有出来,不过看这个电流应该只有内存电压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内存供电都瞬间出来了,证明已经触发了,只是掉电了,要测下各大电感有无短路,看下其他电压是 ...

电源检测灯为什么闪一下灭

网友:
已解决,SATA接口边上小电容短路

网友:
这是典型的短路现象.还好楼主后来有发现.

网友:
这个问题能解决

网友:
3 5V出来了吗?

网友B:
这个就是二级转换短路,老手这种情况下会直接测二级转换有无短路,有可能波波都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二级转换短路,老手这种情况下会直接测二级转换有无短路,有可能波波都没用上

拿去电子城两个老师傅档口都没有修好

网友C(2016-04-22):
高手 我现在这个没有反应是上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我现在这个没有反应是上面问题

没有反应,待机有没有,有的话应该测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