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急!!!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6-03-22):
估计是自己把主板USB+-线插反了结果导致U盘不可以使用了,U盘是插在主机上面没反应,PS2251-03-V短接主控13和25.短接闪存29和30针脚后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是几个意思?哪里坏了啊?不会是闪存坏了吧?

网友A:
主控可能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控可能烧了,,,,,

这么确定是主控烧了尼?那我短接主控后还有反应代啊,必须要换同款主控吗?可以换其他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确定是主控烧了尼?那我短接主控后还有反应代啊,必须要换同款主控吗?可以换其他不

有可能是主控坏了,找一样的主控换上去试下

网友:
这个估计没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主控坏了,找一样的主控换上去试下

必须要一模一样?

网友:
为什么哪里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一模一样?

嗯是的,一般客户要恢复U盘的话,我们都是买一个一样的U盘拆主控过去。

网友D:
有可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换个就是

网友:
换个是很简单,主要是学习修好的过程,要明白坏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主控坏了

怎么判断?必须要换一样的主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一般客户要恢复U盘的话,我们都是买一个一样的U盘拆主控过去。

好吧如果买不到那不是就完了?这玩意你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如果买不到那不是就完了?这玩意你多吗?

不多,不过可以到某宝上去找。我们在电脑城比较好。拿货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多,不过可以到某宝上去找。我们在电脑城比较好。拿货方便

好吧你们拿多少钱啊?包邮吗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们拿多少钱啊?包邮吗亲?

在电脑城拿货,用不着包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城拿货,用不着包邮啊

我估计我这电脑城没这玩意吧

网友E:
  主控烧了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控烧了吧,楼主

这么判断的尼?必须要一样的主控吗?

网友:
优盘数据恢复芯片坏的话很讨厌,有的小厂生产的,根本找不到一样的芯片,你只能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了

网友:
LZ 吃饱撑着 还是钱多没地花呢 这玩意又不值钱 重要的是数据 需要专业设备才能读出来那才有 价值

网友F:
基本只能去买个一样的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只能去买个一样的U盘了

你说的是买一样的换主控吗楼主?

网友G:
问问楼主你是想修U盘还是想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问楼主你是想修U盘还是想修电脑

业余时间打发无聊啊。感受修复的过程

网友:
读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