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笔记本开机无限重启,核显无电压

楼主(2016-03-22):
今同行送一笔记本联想U410,开机指示灯亮,无显,自动重启,拆机量各路瞬间电压都有,除cpu核显无电压,cpu为i5 3317u,量cpu核显供电对地阻值为1.5欧,量cpu供电对地阻值为2.6欧,cpu电源管理芯片为958318,因怀疑cpu内部短路,不敢测试拆除958318的第24脚电阻强制加电,怕烧坏更多元件,i5的这个低功耗的cpu对地阻值会这么小吗?一般应该为10欧左右啊,求各位有经验的大哥给予见意,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注:因此机为BGA焊接的CPU,所以无法直接替换)

补充内容 (2016-3-24 22:12):

机器已经修好,还是bios问题,顺便说一下,还是要好一点的编程器,我的编程器太差,还是借其它家的编程器才刷成功的,淘宝买的bios,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装机,只是屏显示了,为什么显示了,核显电压还是没出来?

补充内容 (2016-3-25 07:35):
两个bios都刷,编程器四五年前的,刷到一半就停,编程器中只能找到相近的型号

网友A:
95831B吧!!!!看看谁的手里有这款好的板子量一下!!!!沙发,期待答案

网友B:
这种板载的CPU并不容易坏,这机器的故障应该就是不错CPU电压吧。

网友C:
CPU集显二极管值是有这么低 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能找到原因

网友:
这阻值基本正常

网友:
你先找个BIOS刷下,我上次不能重起,重起不显示,刷BIOS都好了

网友:
阻值正常的,考虑其他的吧

网友:
更换cpu吧!!!!!!!!!!!

网友D:
到底这样的阻值正常吗?各位

网友:
好像还没有加焊 加焊一下CPU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这样的阻值正常吗?各位

是正常的,现在的CPU就这样

网友:
看看有过热的地方吗

网友:
先刷 BIOS吧,不要乱动BGA

网友:
把电放干净再去量测。。。应该不会这么小。。。

网友:
我不会给你你 说我遇到只有3-4欧的

网友:
没修到过,阻值感觉低了点

网友:
先刷BIOS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换一个95831.。。。这个CPU电源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修不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对,楼上说的是,BGA封装的东西没判断清楚别乱动,这样的CPU坏的少,95831坏的倒不少,查下工作条件进一步判断下好坏

网友:
CPU没有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
但阻值好低呀

网友:
好的,我先去24脚电阻强加电试试,看看核显电压是否能出来

网友:
还是先查查95831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CPU,阻值是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别的地方。

网友:
     板载的有这个阻值的,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是宏基的机器。  通电自动触发  0.36电流就掉, 无限循环重启, 换过CPU  个人感觉你这个机器不是CPU的关系。

网友:
刷程序先  如果真的是CPU 坏了 也不用修了 成本太高

网友:
3代CPU的阻值本来就很低啊  阻值也就在1-2欧,我修过联想S230U 用的就是3317U处理器  当时大短测过CPU的阻值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爱出问题

网友E:
这种U有2欧的阻值是正常的,先不要怀疑U吧,

网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先按cpu是好的来整,已经将95831B的24脚电阻去掉,开机掉电前瞬间电压核显电压1.1V,所以初步判断95831B应该没问题,准备刷Bios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831B吧!!!!看看谁的手里有这款好的板子量一下!!!!沙发,期待答案

已经将95831B的24脚电阻取掉了,开机重启前核显电压为1.1V,电源芯片应该没问题,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载的CPU并不容易坏,这机器的故障应该就是不错CPU电压吧。

掉电前cpu电压已经有了1.12V,只是不出核显电压

网友:
这阻值也正常,这种板载U本来阻值就低,我的万用表量着都是0.02,有时候可能是没有完全放电的关系,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集显二极管值是有这么低 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能找到原因

对比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集显二极管值是有这么低 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能找到原因

用示波器对比哪两个信号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U有2欧的阻值是正常的,先不要怀疑U吧,

嗯,我先试刷一下bios吧

网友F:
电流变化 是什么样子的 能跑多少电流

网友:
BGA的U,拆了不好装呀

网友:
很不好修这个板子

网友:
这个不要误杀掉,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变化 是什么样子的 能跑多少电流

电流跑到 0.75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先整外围,刷bios先。现在的CPU这么低的阻值也很麻烦不好判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先整外围,刷bios先。现在的CPU这么低的阻值也很麻烦不好判断了。

嗯,现在准备先刷bios这个有两个bios一个南桥bios一个主板bios,先整哪个?

网友:
好好分析下是不过内存还是显卡  建议 刷bios试下

网友H:
楼主,修好没,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阻值低那么一点,但集成的cpu也不好整啊,换个价值有点大啊

网友:
这款CPU的核心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好没,最后什么问题

还没修好

网友:
遇到过一台联想忘了那个型号的了,加焊U好了,温度不要太高了

网友:
建议先修cpu供电,en,vin,vcc相关供电条件

网友:
谢谢,我现在测了一下ISL95831各脚的电压,数据如下:
23脚VIN:19V
22脚VDD供电:5V
31脚VDDP供电:5V
7脚VR_ON开启:1.1V
3脚PGOODG:3.3V(启动瞬间电压)
8脚PGOOD:3.3V(启动瞬间电压)
10脚VR_HOT#过热保护:1.05V

5脚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1.05V
4脚VR_SVID_DATA串行数据:1.05V
6脚VR_SVID_CLK串行时钟:1.05V

42脚NTCG:0.9V
11脚NTC:0.9V
30脚PWM3:5V
25脚BOOT1一路自举升压:5.5V
36脚BOOT2二路自举升压:5.5V
40脚BOOTG CPU内部显卡自举升压:5.2V

网友:
引用 网友I:

???????????????????

网友:
刷BISO就可以了  就BIOS的问题   这个机器我维修过   刷了N多BIOS才刷好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双BIOS的 要两个一起刷      刷把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双BIOS的 要两个一起刷      刷把就是BIOS问题

谢谢,我正在刷,刷完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bios问题最大了,上次我亮过一次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按着cpu试试。我遇到过按着cpu就能正常跑马的

网友:
先放電,再刷BIOC,还不行就上电用手快速摸一下看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现在准备先刷bios这个有两个bios一个南桥bios一个主板bios,先整哪个?

一般都是先EC BIOS 还不行 再桥BIOS 。

网友:
阻抗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不出核心电压有时是内存这边有关   看看这个通道有没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加焊PCH 我上次遇到的也是这个状况 加焊PCH好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CPU试试!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有的还在5欧左右

网友:
经验告诉我无限重启桥坏的可能很大,如果是多合一的,那么CPU坏了

网友:
谁说这个CPU不容易坏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不跑吗,不要那么快考虑CPU,先刷BIOS和检查一下其他方面的

网友:
这个阻值正常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别去动BGA,换个内存刷个BIOS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还是bios问题,顺便说一下,还是要好一点的编程器,我的编程器太差,还是借其它家的编程器才刷成功的,淘宝买的bios,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装机,只是屏显示了,为什么显示了,核显电压还是没出来?

网友:
i3的刷bios试试看,

网友:
I系列的U,有的阻值真很小的.

网友:
我有遇到过3欧的.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不要考虑CPU修供电新机器阻值低正长!!!

网友:
核显电压不出来我直接拉1.05的

网友:
阻值基本正常

网友K:
这种都是BIOS问提,刷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都是BIOS问提,刷了没

刷了,好了,但显示时还是没有核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祝你好运早日成功修复.

机器已经修好,还是bios问题,顺便说一下,还是要好一点的编程器,我的编程器太差,还是借其它家的编程器才刷成功的,淘宝买的bios,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装机,只是屏显示了,为什么显示了,核显电压还是没出来?

网友:
是两个BIOS一起刷吗?

网友:
为什么和 编程器的好坏 有关系

网友:
BIOS 能贡献出来吗

网友:
这对地值是正常的